双色板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08-01-14):
好多模友说可以用双色板做模板切KT JJ 双色板有多厚啊 一般在什么地方有卖??? 是怎么卖的
请那位大大详细介绍下吧

网友A:
双色板是电脑雕刻专用的板材,应用在标牌、灯箱、展板、奖牌、商业空间指示系统。
双色板主要加工方法有切割、锯、雕刻、烫印、激光雕刻、弯曲及粘贴。双色板厚度一般等于或大于1.50毫米,各种颜色均有
,规格:600*1200(mm),在装饰材料店有售,各色都有。大约30--45元左右一张。

网友B:
双色版是一种塑料版 面上一种颜色 切深点是另一种颜色 广告耗材店有卖哈

网友C:
双色板专业名称叫ABS板,是一种板材的综称。通俗的可以理解为两种色彩加工制成的ABS板材,因为有两个色彩组面,所以叫双色板。标称规格是:1610mmX610mm。我一般用它作比较成熟机型的模板使用。我们这里的售价大约是25--2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