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这个能车到几大

楼主(2008-01-14):
请问高手这个能车到几大?  能不能车到500MM.车45号钢行不行?
我用来做园冲和冲模的

图是借用的

网友A:
三爪卡盘夹持直径多大,就能车多大直径,或者是三爪卡盘中心到导轨的距离决定车削半径.
车削的材料决定于刀具,虽然功率小,进刀量小一点也可以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这个能车到几大?  能不能车到500MM.车45号钢行不行?

图是借用的

借我图,坐你沙发

网友:
沙发让杀手坐了

网友:
3A的高楼贴生BABY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爪卡盘夹持直径多大,就能车多大直径,或者是三爪卡盘中心到导轨的距离决定车削半径.
车削的材料决定于刀具,虽然功率小,进刀量小一点也可以车.

对,  但这床主轴变速是塑料齿轮,车钢不耐操

网友:
好象车不了500MM ,但45号钢没问题,楼主不用急,懂这个的哥们有100多人。

网友:
能车长度300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