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怎么用TDF9通的控改LAMA V4

楼主(2008-01-14):
买了个v4,自己有TDF9通的控,不知道怎么改JJ,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改PPM.改十字盘为180度.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俺不太懂啊!

网友:
你只有去翻老贴了,有很多说明

网友:
看说明书吧  首先要把发射机改成  PPM模式的 看频段是否一直
然后 是用普通倾斜盘模式 非CCPM
我用FF9试过

楼主:
先谢了,原来的贴有不有啊,俺也找了很多的,就硬是没找到呢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啊```2搂说改十字盘为180度是什么意思呢?````

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啊```2搂说改十字盘为180度是什么意思呢?````

好奇``````

就是用普通倾斜盘模式,非CC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