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MAXPRO X6,但是不知道买什么电源好?

楼主(2008-01-14):
  今天买的时候才发现模型充电器都要自己配电源,真晕....不知道X6是配个5A还是10A的电源好?5A就多点选择,10A的比较少,而且体积都上去了...
  初步想买个12V 5A的电源,大家都用什么电源?我TB找了下,大多数就是LCD显示器的电源,不知道买个2手原装的洋垃圾还是买个国产品牌电源好?

网友A:
如果你要玩6S的电池,比如亚托600这类的机子,就买10A的,才能发挥最大充电功率,如果仅仅充3S1P 2100mah这样的电池, 5A也够用了。

楼主:
哦,那我就买5A的好了,计划也就是玩玩450SE的档次

感谢 :  )

网友:
5A够用了

楼主:
还有就是买液晶显示器或者笔记本的电源是否能用,会不会有不匹配或者其他水土不服?

买国产品牌的好还是买进口的2手洋垃圾?

网友:
东芝的12V5A电源不错,我就在用

网友:
着东西还是很好找的,如果不充6S,5A就差不多了,我现在用的12A的,就是有时候充下6S,2+3S,感觉大点的爽

楼主:
一般显示器或笔记本标称12V 5A的电源能正常用么,功率是否能达到最大60W,我问了1店家说肯定有偏差。大家都用些什么电源?如果用5A电源,充电电流最大能设定多少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显示器或笔记本标称12V 5A的电源能正常用么,功率是否能达到最大60W,我问了1店家说肯定有偏差。大家都用些什么电源?如果用5A电源,充电电流最大能设定多少A?

够用了,只要商家的电源不严重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玩6S的电池,比如亚托600这类的机子,就买10A的,才能发挥最大充电功率,如果仅仅充3S1P 2100mah这样的电池, 5A也够用了。

正解

网友:
可以使用监控系统用的电源。

网友:
卖电池的到处是骗子,卖航模用品的到处是骗子

卖笔记本电脑的。。。。貌似还不敢为了个几十块的电源行骗

所以用笔记本电脑的比在航模店买的质量好1000000倍

网友:
计算机电源
12V 10A可以

网友:
买开关电源认准一个牌子

明纬    145W就可以

网友:
LS的太猛了吧!145w。120w就应该足够了。

网友(2008-02-21):
明纬只有S-145-12(12A 145W)的 要么就是小的S-100-12(8.5A 102W)的了.

网友:
俺买的是明纬HS-201-12,200w的,非常好用,就是价格贵些

网友:
楼上有钱人哦:D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几十块呢。。去搞个二手电脑电源,功率大点的,自己简单改一下就可以用了,,,也就十几块,,效果钢钢的。。。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了啦。买个IBM的12V 4.6A,如果不是假货,绝对不会缩水,且价格实在

网友:
我拿了个闲置的电脑电源做

网友:
我也是用的旧的电脑的电源改的!12V12A的!

网友B:
一不当心买了个明纬S-350-12的
不过12V的电源可以用到的地方很多的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不当心买了个明纬S-350-12的
不过12V的电源可以用到的地方很多的 呵呵

有钱的应该是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钱的应该是你哦

本来定的是S-145-12的 不过对方没有了,所以给我送来了台350的,还是晚上亲自开车送的都没收运费 一共185.不过12V的电源本来就真的有很多地方可以用的啊,大就大点吧也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