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JM PRO的小问题,为什么有些金属部分刷成黑色的?

楼主(2008-01-15):
为什么有些金属部分刷成黑色的?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好处?如果全是亮闪闪的金属本色不是更吸引人么?:loveliness:

网友:
青菜萝卜

网友:
一直是黑的!

网友:
抛光后的黑色金属件也一样很耀眼的呀,而且给人有一种高贵感。

网友A:
铝合金的黑色阳极化比较常见,不同批次间颜色也比较稳定。我做过红色阳极化的零件,结果每批次颜色都不同,甚至同一锅的颜色都不一样。头大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的黑色阳极化比较常见,不同批次间颜色也比较稳定。我做过红色阳极化的零件,结果每批次颜色都不同,甚至同一锅的颜色都不一样。头大死了。

阳极化处理是增加铝合金的钢性吗?还是其它?

网友:
审美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阳极化处理是增加铝合金的钢性吗?还是其它?

就是表面防腐和上颜色的作用。只要是铝零件上色基本上都是阳极化的(也有少部分喷漆、电泳的)即使是铝本色的零件,也有可能是做过透明阳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