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有什么技巧吗??

楼主(2008-01-15):
我的微风做完,正在练模拟器,可是起飞和空中都可以,就是降落还不行,不是我笨,也不是我不用功,我都练一礼拜了,十次还得炸两三次,因为我这里没有空旷的场地,只能选择狭窄的跑道,所以我要做到万无一失,呵呵。我觉得这里肯定有些什么技巧?(降落前应该怎么做,什么程序?)所以请高手指点!!我练的是微风。

网友:
降落好像是最困难的 只能练

网友:
先要对准跑道,计算距离、高度和速度,风向很重要,如有侧风,进入跑道时要有夹角,每架飞机的降落还不一样,滑翔性能好的,可以在较远处就停机滑翔,一般的稍带点油门,速度慢慢低下来,在接近地面时飞机姿态非常重要,要平,主机轮先着地,在降落着地的一刹那,拉杆。有一点,非常重要,飞机降落要有速度,没速度了,就是时速,炸机。微风属于滑翔性能还可以的飞机,但每架重量不同,降落也有所不同,飞机大,降落的跑道要长。模拟器接着练,多看看别人降落时飞机的姿态,要练到10次降落,不能有炸机,至少8次非常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不能跳。

网友:
怎么南园猎鹰 老在坛子呢。。。

网友:
对于跑道狭窄可以从飞机的航线来着手练习,航线直了,在狭窄的地方降落就应该可以好控制,然后再练习温柔降落

楼主:
谢谢大家,收到,我会努力的,到时也上个飞行录像,呵呵呵!!!

网友:
对,一定要有速度。不要在高空拉平

楼主:
有一点,非常重要,飞机降落要有速度,没速度了,就是时速,炸机

对,一定要有速度。不要在高空拉平

楼上两位所说的速度是不是要给点油门还是飞机下来滑翔的速度??这个速度是必须的吗??谢谢!!

网友:
要把握失速这个点儿.

楼主:
看来这个点挺难的,呵呵!!
÷

网友A:
我飞了两周飘飘机

我飞了两周飘飘机 然后上了一米三的塞思纳 前三点的
本来以为不好降落
但是今天的试飞证明了前三点并不可怕 简直太完美了

网友:
一个星期天天练,功到自然成
别听别的, 模拟器练到100%完美降落,再飞真机

网友B:
模拟器练到100%完美降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练到100%完美降落.....难!

不难!好好练吧。

网友:
風大飛..別忘帶點油門降落 舵量也要跟著修正 要不看著它傻降 不知道沖哪樹上牆上去了嘍..!
無風天氣降落 對准跑道 油門慢慢收到下面 一定要保持飛機平衡資汰 降下..慢慢聯吧........剛學沒多久都會像青蛙一樣 跳  飛久了就找到感覺了.!呵呵

网友:
从来都没对过跑道  全是对着自己飚过来   几十米开外就在对了

先通场 到了尽头 转弯  瞄准自己  关小或干脆关掉动力  尽量摆平飞机 修正都用很小的舵量

一般情况下  飞机冲不到面前来的

如果飞机可以砸到自己的话    那恭喜你 你可以用手接了!!!!

网友:
找了一段周日飞行的视频. 降落的过程被拍的比较清楚.

如果跑道不是很短, 风速即不是很强也不会总是变方向, 起落架与机身强度比较结实一点点儿.
最方便实用, 不需要动脑筋的办法. 就是:

关上油门, 让飞机微微抬头, 但是不要失速了.
接触地面, 眶铛一声就进入滑行了.

网友:
理想一些的降落.(起飞就别看了,当时它负重有些大,所以,起飞时没控制好.)

简单的办法,就是当跑道足够长时,带一点点儿油门,把飞机慢慢降低,直到"开"到跑道上面,然后关闭油门,停稳飞机.

网友:
上面2个是专用用大一些的飞机,慢慢的把动作做的很清楚.

再来一个不需要怎么练习,就很容易实现的降落.
最简单的,大概,看上去差不多,基本上....只要飞机是降落到地面上,有起落架,就关上动力让它自己与地面相撞吧.

撞一下两下,对于小飞机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暴力着陆后,继续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了两周飘飘机 然后上了一米三的塞思纳 前三点的
本来以为不好降落
但是今天的试飞证明了前三点并不可怕 简直太完美了

飘飘机是款很好的机型,给新手练习不错,由于是EPP的还撞不坏,飘飘机的降落你可以细细体会其中的感觉,这个练习降落是很理想的。
看看这个“水机”降落的姿态,看看有没有感觉: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rtRcxaioGI/

楼主:
收到,谢谢,我在练,真羡慕你们那里的场地,呵呵!!

网友:
真实降落。。。。比模拟器容易很多很多。。。。。。

网友:
一定要对准跑道,而且保持几秒钟,纠正方向。这很重要

降落前要摆平,机翼尽量少倾斜

减速,收油门,控制升降舵使飞机慢慢下降高度至离地2~3m

此时你位于跑道头

然后飞机自己就降下来了,着地后油门全关,让飞机慢下来就行了

网友C:
多多练习中油门的低空通场即可,没啥大不了的,只是你的心态上需要用心对待这个环节,因为它直接导致你的飞机是否能平安回来。

多次通场后,如果能够准确的,平直的把握住通场航线,就是很好的迹象了。

转入第二步,对准跑到准备通场的时候开始由半油门转入逐步收油门的练习,仔细的,沉稳的体会飞机的下滑轨迹,找一个接地点,但还不要真的降落。

找准下滑的轨迹后,好了,放心吧,降落吧!!祝你成功!!

顺便说一句,飞机接地前的瞬间,大概就是3分之一个机身长度的高度,轻轻把油门再给一点儿,能减小飞机接地的冲击力,让飞机接地而不反弹,此乃我心中之最完美的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多练习中油门的低空通场即可,没啥大不了的,只是你的心态上需要用心对待这个环节,因为它直接导致你的飞机是否能平安回来。

多次通场后,如果能够准确的,平直的把握住通场航线,就是很好的迹象了。

转 ...

很好的心得体会,LZ好好想象一下,然后说,我也行的,固定翼的降落是最美丽的。

网友:
没有捷径, 就是要勤练, 用足了功夫, 自然熟能生巧.

网友:
一定要对准,这是最重要的

其次要平,包括机翼摆平、微抬头

水平达不到的话,可以先不管速度,中速也行,找一个尽可能慢但容易操纵的速度,做好以上两点,进场后关油门,飞机自己就下来了(有风的话要作必要的修正)

网友D:
话眉鸟水机是南园猎鹰自己飞的吗,   降落顺畅,  姿态优雅,    也想搞价来玩玩.

网友:
我觉得新手飞机最好重心靠前一点........因为新手有个共同点就是降落的时候升降给的次数较少....舵量较大......重心靠前...飞机小油门会自动降下来...到50CM高度关油门稍微给点升降很轻松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眉鸟水机是南园猎鹰自己飞的吗,   降落顺畅,  姿态优雅,    也想搞价来玩玩.

是的,那是刚学航模一个月左右飞的,那次成功地在水面起飞和降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地买飞机。这个水机很好飞的,甚至比赛丝纳还好飞,我喜欢水机的降落,更喜欢有水鞋的水机。

网友:
降落没有万无一失

网友(2008-02-16):
加大攻角........pp着陆先

网友:
有...就是炸...炸的越多...越知道怎么样可以不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模拟器练到100%完美降落.....难!

我感觉模拟器降落也不好练的,我用的g3。5,高度和距离感很差,基本上都是对不准跑道,不知道真实的飞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
对跑道的确不容易, 特别是当跑道只有一个翼展那么宽时.

对准跑道时, 还需要控制高度, 防止把跑道用尽了.

网友:
我以前没怎么练降落,因为没等降就炸了。
现在不炸鸡了也不会降落了,没办法,临降落的时候关掉油门,看着飞机下滑,调整姿势,暴力降落。
    前几天跟朋友一起飞,才发现自己的降落太难看了,苦练几天模拟器,今天飞了2个起落,一个字爽

网友(2009-03-06):
那有人跟着飞机在转圈的

网友:
我有我自已练习降落的方法
我找了个很大的,草很高的田里
先在高空让飞机以最慢的速度平飞,找到那种慢飞的感觉
然后降低高度平飞,这时你差不多有小油门的感觉了
把飞机飞到最远处掉头,用比平飞小一点点的油门,飞机就会平着慢慢下降了
保持住姿态,到达你要降的点,高度也有50CM高度了,关油,轻轻拉杆,飞机就掉草里了
这样几次过后,你就差不多掌握了
可以找个硬地降了
新手就算再怎么练模拟器,第一次上真机都会紧张的,到时手就僵了
用我这方法就算降得不好,飞机都没事
对了还有一点,顶着风降,最好找个小风或没风的天飞

网友:
降落时,下降高度要用小油门平着降,不要用推杆,推杆飞机会加速,更难控制
到你要降落的地方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高度,就加油门掉头重来一遍,硬降会死得很惨

怎么老打错字啊,再编辑一下

网友:
套用一句話來形容

據說在美國聯邦航空局的飛行條令上有這樣一段話,翻成中文大意是要飛到跑道上,,而不是落在跑道上。。。用心體會一下。。。。

网友:
呵呵,这么多人回答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只是写下我自己的练习方法而已
关键还在于LZ自己练习体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