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Mega Power Infinnity -960SR充电器使用请教

楼主(2008-01-15):
用这个充电器充1800mah的镍铬单节点火电电池, 发现如下问题:
1\ 电池节数选一节, 1.8A充电,3-5分钟显示输出电压超高,
2\ 电池节数选两节, 1.8A充电,3-5分钟显示输出电压超低
3\ 提高充电电流, 缩短报错时间, 降低充电电流,推迟报错时间
4\ 使用自动, 电流显示0.11A, 不知道多长时间后(没心思等着), 显示超时

已经更换过5个电池, 只有一个电池显示完成充电(1.8A充, 选2节). 但是显示只充进900多mah.

有没有懂的朋友帮忙指导一下. 谢谢了.

网友:
还是请用过的朋友给说说吧!我也正想买这款充电器了!

楼主:
前面有个朋友测试过, 是否讲讲?

网友A:
1800的镍镉,你的电流也太大了,建议0.5A左右进行冲,另外你的电池也不是很好了。

楼主(2008-02-16):
引用 网友A:
1800的镍镉,你的电流也太大了,建议0.5A左右进行冲,另外你的电池也不是很好了。

大容量镍镉用0.5A很难充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