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向問題

楼主(2008-01-15):
我是新丁,裝了一艘船,右邊吸水舵,發覺轉右灣很暢順靈活,但轉左灣則不受控,是否則邊舵是這特性,或怎樣調較,請各大大幫忙.........

网友:
跟我的MONO差不多,,大概是浆和舵伸不够出,,,一般是舵要比浆要出一点的~

楼主:
你意思是說則舵是這特性還是跟你的MONO轉向差不多

网友:
o的标准航线是右转\右转再右转

网友:
这是扭力的問题!

我們比赛時也经常要左穿右避的來過別人的船
很简单的试一下轉左弯時先減速後打舵它是會给你多点左轉的角度及不會摇擺不定的反應!
1)還有可以在尾支架L鋁角的右边内加上2片介子,(用收緊支架的2颗螺丝便可以把支架尾部斜往左边1.5度就可以抵消一点船往右偏的情况)
2)左手的庄浪板提升一点,(视航行時舵要直線及船姿跑出來也是直線為準)

楼主:
要加壓浪板來調整吧.............

网友:
剛回看了一下,原來你没装上.....哈哈

引用 楼主:
要加壓浪板來調整吧.............

來一些图你參考.

以前用不銹鋼制的!

#T6061鋁制的,现在常用的欸式!
希望對你有幫助吧!

楼主:
上面紅色那艘為什麼只有右邊水刀,左邊不需要...............還有漿及舵裝的前後有什麼分別,見你那兩只船的漿及舵也是平排的

网友:
这便是时代的进步

引用 楼主:
上面紅色那艘為什麼只有右邊水刀,左邊不需要...............還有漿及舵裝的前後有什麼分別,見你那兩只船的漿及舵也是平排的

红色的是传统的美式艇,八十年代的设计,
而另外的一条是现代改良不少的,有利于击烈的比赛中左闪右避,灵活操控
要是舵安得太后的话,在转弯的时侯舵的浮力会把船头压下去

要是舵安得太前的话,因舵的扰流所产生的气泡会影响螺旋桨的推动力

楼主:
80年代?........大大也很多年經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沒什麽分別的手工方式,兩張相片都應是07-08年的啊!很多年性經驗才對呢!

网友:
是70-80年代才对!

引用 网友A:
沒什麽分別的手工方式,兩張相片都應是07-08年的啊!很多年性經驗才對呢!

没分别的手工方式,因為同一個我做出來的啊:loveliness:,但现在的船在稳定[性]及操控[性]都比當午好多了
有相為证當年的前輩[李明]叔,在沙田的城門河上作赛,(我的艇剛在他身旁下水)

當年最出名的3.5c.c.美式MONO艇(看清楚本人手持的便是當時的扭轆式遥控器,手Q型遥控器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