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改装 超强风冷180(新增手绘图)加 超强碳素起落架

楼主(2008-01-15):
首先想说的是 发长贴真不容易 刚刚一个件按错了本来已经遍完了现在要重编!!!!!!!!
废话就不说了
先说我对改装LAMA马达的态度
我认为要换还是换原装的马达有些朋友说换130 换磁钢 什么的 我觉得换了后就很难和4合一“完美”搭配了不是耗电大了就是小的 很难有效的利用(除了改无刷,因为我觉得改无刷需要的改的地方太多和从新做一个差不多。。。)
在从齿轮比上看 理论上讲换磁钢 扭力大了 转数会降低 而且易耗电增加。和原来的齿轮比搭配就没原场的合适了
所以我选择的改散热
我的思路是在马达上端和下端开洞 中间加个小风扇 让空气流通 经过实验后效果非常理想
不烫手了只是温乎乎的
首先开壳 LAMA用的180碳刷有点小还没我买的10块钱的碳刷大呢。。。

本来想换轴承 结果180的轴比130的粗 换不了 放弃

接下来开洞 一面3个 下面一个 之所以没开长方行是保持强度

然后做风扇,风扇是套在换向器上。本来想用易拉罐做风扇 但是着玩意导电。。所以放弃改为塑料瓶

最后作成这样

用AB胶固定 加固!

完成了!放进去后看看刮不刮 然后小修剪一下

最后完成!原来的4个小爪已经报废 用焊锡固定 效果挺理想

完成了 和以前的对比一下 中间的地方是放散热片的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 所以先空着了

我想这个办法是最有效的 我自己对比了一下 原来那个很烫 我改的这个****哈哈 !!!!

这几天有时间了因为图照的不清楚所以大部分细节都看不清 所以我用纸画了一下分析图 这回都能看明白的!!

这是180里的转子...别笑我...

这是换向器的放大图

这是风扇放的地方

这是最后的完成

还有那3个洞

接下来是小风扇的立体图

按照画好的剪开 这是前马达的风扇图箭头是旋转方向 后马达相反

这回都明白了吧

接下来是碳素起落架 很简单 也很实用 比原来的强多了 还便宜 还轻 随心所欲 想多大就多大 这回的是一个比正常要小点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材料炭素鱼竿 渔具电有卖 第2 3节 3元左右一根 AB胶 微型钻

然后弄成你需要的长度

钻眼...不要大了正好就行 最好有点紧

在眼里灌AB胶 别太少了因为多摔几回后 眼的周围就开始裂 只能靠里面凝固的胶来支撑 这也是这款起落架的缺点 不过一般不会有事 我的电池座的断了也没遇到起落架断过 只有松过

完成!!!

这是以前做的超长的

在寝室试飞

最后想说几句话 其实没个模型无论贵贱都有他自己的魅力
不一定便宜的东西就比贵的东西乐趣少 就像LAMA一样 大家都非常喜欢玩: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借地方在秀一下前天在朋友店里看到的车 越看越喜欢
就买回来 小改了一下 很喜欢 奥迪的暴威大脚

楼主:
用我的手机照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看不懂的问我

网友:
强烈支持我们可爱的小me ~哈哈!不错不错。。很有创意

网友:
好贴!QQ多少?以后和你混了!

楼主:
嘻 嘻 谢谢了 407115124

网友:
也是一个好方法,不过我发现热量只是lama马达性能衰退的一个原因,碳刷的影响也很重要。我的开大孔的方法开始确实不热,但是飞了十几个起落后就越来越热,前几天也终于飞不了了

楼主:
可能是碳刷报废了吧
Lama180的碳刷是够小的了…

网友:
能不能说说

马达壳上是用什么开孔的?
怎样开孔的??

谢谢了````````

网友:
哈哈`````lz的180做的很精细``````喜欢啊!

我可没那手工.对了,180的碳刷可以换吗?或者换整个后盖.

你说得好啊.每个东西都有自己的魅力.不是越贵越好.!

我还是坚持我的"导气散热````呵呵```因为手工不够你那么灵巧`呵呵````

加油!

网友:
看起来风扇小小的.不过高速转动起来,排气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烧了,我就换其他玩具的180后盖进去.我还有6个碳刷130马达,日本货哦.
改绕转子看看可以不.

楼主:
改绕转子可以啊 我玩轨道车就是马达自己缠的 里面有点说道 要是没有材料就去买轨道车的地方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能不能说说

马达壳上是用什么开孔的?

怎样开孔的??

谢谢了````````

用的是电钻 先用细一点的把位置定出来 然后在钻大眼 最后用磨头括大
其实有台钻的朋友可以一步到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哈哈`````lz的180做的很精细``````喜欢啊!

我可没那手工.对了,180的碳刷可以换吗?或者换整个后盖.

你说得好啊.每个东西都有自己的魅力.不是越贵越好.!

我还是坚持我的"导气散热````呵呵```因为手工不够 ...

可以换啊 我在电子市场上买的才十块钱一个就是线细了点 平时做工具用里面的炭刷就又大又好 换上完全没问题 暂时还没看到单卖的…
朋友你说的导气散热 是什么样的啊 给我来个连接 我学习一下

网友:
强烈顶一下辽宁这位模友,精神可嘉,向你学习

楼主:
这是钻眼用的工具

网友:
很好!我有空找个硬木头用CNC雕刻机加工一个微型风扇!这个想法真不错!

网友A:
之前看有朋友做的,好像说马达的外壳很容易裂哦

会吗???

你这钻多少钱??我不知道有没这么小的电钻

还有,就是你的小风扇是怎么粘上去的?能给个清晰点的图吗??

谢谢啦~~佩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有朋友做的,好像说马达的外壳很容易裂哦

会吗???

你这钻多少钱??我不知道有没这么小的电钻

还有,就是你的小风扇是怎么粘上去的?能给个清晰点的图吗??

谢谢啦~~佩服你````````````

我没全扣空 就是怕没强度
我这样加工会好多了吧 应该不会
小风扇直接套在换向器 然后抹点胶就行
过几天我用纸做一个示意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换啊 我在电子市场上买的才十块钱一个就是线细了点 平时做工具用里面的炭刷就又大又好 换上完全没问题 暂时还没看到单卖的…
朋友你说的导气散热 是什么样的啊 给我来个连接 我学习一下

呵呵``没什么的.所谓的导气散热,就是在马达左右纵向各开3各孔.在第一,二个孔位置上用易拉罐的铝片折一片倒3角行的槽,用胶粘好.
这样就把桨叶的下洗气流导入马达中冷却.第3个孔为排气孔.之前有发过贴,想贴图的.CAD图都画好了.就是不懂贴``````呵呵``内疚啊.

效果还行.
但是我更喜欢lz的超小高速风扇```````哈哈哈````精致啊`````效果应该也不错!

赞一个!

楼主:
咋没人喜欢我的小车呢

网友:
好好,再想问问,你钻孔时,有没有用东西在壳里面垫着啊??

还有.你说把风扇直接套上,会不会占位置影响转动??因为我没有拆开过,不知道转子的构造,希望有清晰点的图```````

谢谢LZ,等你的图啊

最后补充下,.之所以没人说你车漂亮,是因为这里是电直区啊`````去车模区可能就有效果了````哈哈

楼主:
呵呵
里面没垫着 没那么大的劲 不会变型的
套上风扇后 用AB胶粘上
不会占地方的 换向器和电刷有距离的 正好
等我的图吧 不过得过几天...18号考试..
一个星期左右吧

网友:
OK

现在就是没多余的马达壳和电钻

不知道除了电钻还有没别的办法打孔`````没家伙就是惨

楼主:
看过了 漂亮!
对了电钻大约50到60
挺实用的 别的方法还真没想到 就算有 也会比这个麻烦吧…

网友:
50到60

是不是指钻头的横截直径??

你看下我这样说对不对

你先用小于50-60的钻头钻个点,

然后用50-60的钻慢慢扩孔,是不是这样??

再次说明,本人对机械制造及电子的东西不是很熟悉,所以别怪我多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 你在十九楼不是问我钻多少钱嘛 我忘回了…那钻大约卖50到60元
不过钻眼时和你说的有点像 先用小钻头钻出位置 然后在用大的 最后看这几个是不是位置一样 偏了就用磨头扩到一个位置

网友:
哦哦

你做这个东西需要的钻头都给个尺寸我吧

如,XXmm的钻头。XXmm的磨头

买钻时是不是都配齐的?我该买哪个型号的钻```````````不胜感激``````

楼主:
我觉得买我用的这款就可以 还便宜 也够用 里面也带几种大小型号的钻
具体多大的也没看 反正我是先小后大 因为我怕钻歪了 所以一点一点往外括大 偏了就修正一下 要是掌握好了 直接钻个大眼都行

网友:
换银电刷可以吗?~~~~~~~~~~~~~~~~~~

网友:
我很想改

我的也是烫手.....2天就会飞航线了..呵呵  虽然有点不稳定  但是还是入门了

新手来说  整机不敢乱动....所以以后等....等......我打算马达坏了就坏个嘛  反正才25元   弄来弄去 怕弄坏其他的(高手除外)就麻烦了......

就让它烫吧   不过我给它都加了散热片  安慰一下自己  呵呵

楼主:
客气!谢什么啊 把东西拿出来分享也是乐趣 有不懂的在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换银电刷可以吗?~~~~~~~~~~~~~~~~~~

银虽然导电是最好的 可是还是有许多的不成熟 首先银要想纯 就软 太软就吃不住力 不能很好的给换相器压力,其次从磨损状况讲银刷的寿命要比炭刷少的多 而且炭刷磨刷要比磨换向器利害 这样换向器就保住了电机的动力会损害的少寿命长 而银刷 铜刷都是互相磨损…
其实银的导电是最好的但是它并没比铜强太多 在Jama上不用太计较这个的损失
但是我玩轨道车时都是用的铜刷 没有用炭刷的 因为轨道车的马达转数高 工作时间短 追求的是短时间内的极端速度!和Jama正好相反…
有喜欢轨道车的朋友吗

网友:
是不是传说中的四驱车???

我小时玩啦

现在````````````不玩了

网友:
四驱改同志

我明天我就借电钻````但不知道借不借得到``````现在我都在翻来覆去的看你这几张照片``````````希望能看到多点什么````````

下面这两个钻头是几厘的钻头啊??                还有````能否上张“磨头”的照片,我不知道磨头是啥样子的

我看到你的钻头和你钻后的洞来比,好像不一致哦,

也就是说钻头的横截直径和洞的直径不一样哦`````````如果我没说错,应该是用上图右上边

较小的钻头定点,然后用左下教大的扩孔,最后用磨头再扩到适合大小。是这样吗??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么??提下小弟我```````````````````我没有后备啊```````出错就完了``````````
希望能指点些什么``````````````谢谢````````

楼主:
呵呵别这么客气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别钻到手 借大电钻我想钻小东西不太好钻
剩下的把眼钻齐了 美观了就行 先在外面用笔画好了 别钻到里面的磁铁 然后钻前把磁铁先拿出来因为铁沫会被磁铁吸到 很难清洗 取出来后别忘了哪个是左面的哪个是右面的不然安反了就会反转…
然后就是失败了也别灰心

网友:
噢噢`````````你不说拿出磁铁我还不知道拿出来比较好,而且还要不能反```````

谢谢`````````````好紧张啊``````````

为我的电机祈祷下吧````````````````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