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篮箭小共轴原厂电池飞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2008-01-15):
在各论坛上,看到有些模友说可以飞7,8分钟,还有10分钟的,你们真让我羡慕死了:
http://bbs.m98.cn/thread-1991-2-1.html
        新的问题:
        关于蓝箭小共轴的电池具体可以飞多久才算正常,我怎么觉得我的电池飞的时间太短了,我有4块电池,1块200mAh,2块230mAh,1块250mAh的,这4块电池飞的时间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充满电,可以连续飞行1分半左右,机子就飞不高了,油门开到最大只能在离地10厘米左右,如果停一会,又可以飞10几秒,然后又是油门开到最大只能在离地10厘米左右,这样反复几次,累计正常能飞高的时间不会超过3分钟,而且电机非常烫,(注:我每次只飞1块电)。上次看三木的视频,觉得飞了好久,连续正常飞行,能飞多长时间,我想做个比较,是不是我的有点问题。
        另外我咨询了别的模友,说是电机齿轮和轴齿轮之间的间隙不合适,造成飞行时间短和电机发烫,我也调整了齿轮的间隙,按理说现在间隙应该是很合适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是留空时间很短,电机很烫(电池没有问题)!
        按照篮箭给的建议,把该加润滑油的地方,加了润滑油,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基本上没有什么改观,飞行时间还是很短,就这样短的飞行时间,两个电机还是很烫。现在被迫又停飞了!不敢飞了!!怕不要再把电机因为过热搞“退磁”了麻烦就大了,兄弟们帮忙看看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刚觉得舒服的玩了几次,这又郁闷了!!

网友:
这么短的飞行时间啊!
个别现象?

网友:
系统,偶的跟你一样故障,返厂了。

网友:
测试说2马达不同批号,力矩不同,给偶换了

网友:
有个办法:将3通epa设为140%,飞行时3通微调最大即可。

网友:
估计是4和一油门通道行程兼容设计的问题

网友:
用jr的控就没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