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320出现问题了

楼主(2008-01-15):
1:主轴箱内的变速齿轮啮合不准,左边的变速只有中间档能够啮合准确,右边的只有右边的档位捏合准确,其余的档位基本是啮合了一半!!
2,主轴上到1000转以上就电机转速就无法线性上升,总是一跟一跟的,得跟个5,6次才能到正常转速(测试的时候都是先用的慢速档,没个转动20分钟,然后逐步提升的)!!   皮带已经涨紧,调节的电机支撑板的单个螺丝!!电机是750W,220V的
        请问有用320的朋友碰到过这些问题吗

网友:
电机功率小了~靠惯性冲起来的~~~
起码是要2。2KW~2800转的,把第一级皮带减速做大点~~要不220的电机根本没扭矩的~!!!我看到250的第一级皮带减速的比例,还有就是用的4级1450转的电机,就感觉有问题~

网友:
还有点~~我没床~~更没320~~~~

网友:
我的个人感觉,LZ要想根本解决问题,
1换380的1。1KW的电机,4P,1400转,最简单,也最有效果~
2换220的2。2KW的电机,2P,2800转,加大车床边的皮带盘,以转速换扭矩~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也是这么觉的,但今天打电话问厂家,他只告诉我紧皮带!!

网友:
厂家扯蛋~再紧~两皮带轮边的轴承就在算命~~~

网友:
到底买320了,上点图大家喽喽.问问厂家能不能上200mm的卡盘

楼主:
回FANG 老大的话,今天问了,不能上200的卡盘,图片还没拍,正在抓紧折腾中!!!

网友:
新齿轮有个磨合的过程,刚开始用是有点紧,高速力拒小转动时会跟的,用用就好了!
齿轮齿合不正确可以自己调整!

网友:
另外问一下楼主:这个320真的有270KG重?你是放在一楼(平房)还是楼上的?

网友A:
250我都快折腾得不成样了
看来小床精度还是有问题
啃硬点的金属就打颤了,把我的高速钢刀啃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250都可以带200的4爪,只是要自己做个法兰转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我都快折腾得不成样了
看来小床精度还是有问题
啃硬点的金属就打颤了,把我的高速钢刀啃断了

看兄弟你的描述应该是你选择车刀不当!稍硬点的金属就不应该再用白钢条的车刀了,而应该用硬质合金车刀了,你用白钢车刀车硬的金属打颤那就不奇怪了!
兄弟你可以找把合适的合金车刀试试看!焊接的就行,事先一定要对好中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旧轴拿来翻新用,呵呵,其实还是45#钢,也许旧的硬度高点?!:(
进刀慢了发出刺耳的声音,进快点只听一声脆响,今天白磨刀了,嘴笨拿来挑扣的,唉

楼主:
回10楼弟兄的话,差不多有这么重吧,我是放在平房里用的,楼上我也不敢这么折腾啊,抬上桌的时候是六个人干的,主轴箱那头是4个人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10楼弟兄的话,差不多有这么重吧,我是放在平房里用的,楼上我也不敢这么折腾啊,抬上桌的时候是六个人干的,主轴箱那头是4个人抬的!!

唉!看来俺的320梦想是成不了真了...

网友D:
看兄弟你的描述应该是你选择车刀不当!稍硬点的金属就不应该再用白钢条的车刀了,而应该用硬质合金车刀了,你用白钢车刀车硬的金属打颤那就不奇怪了!
5y)E*a,A0L3S8A兄弟你可以找把合适的合金车刀试试看!焊接的就行,事先一定要对好中心高!

~~~~~~~~~~~~~~~~~~~~~~~~~~~
我也切钢,但是不是45不知道,也是白钢刀而且没磨,照样车了,就是表面太粗糙,最近天冷懒得动,买了一套合金刀竟然不是磨好的,我倒,正考虑要不要买套机夹呢,自己磨刀太麻烦,因为住楼,弄个砂轮那可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兄还以为你躲哪生蛋去了呢,我也买了一套焊接的,没磨,买了砂轮机一磨,晕,吭不动,换砂轮,强晕。还好卖的车刀现成带角度了,直接车,就是秃点,啃不起多少肉。现在淘宝指数飞涨,几天到4**了,唉,上当+中毒,钱天天往里填,就是没看到蛋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兄弟你的描述应该是你选择车刀不当!稍硬点的金属就不应该再用白钢条的车刀了,而应该用硬质合金车刀了,你用白钢车刀车硬的金属打颤那就不奇怪了!
5y)E*a,A0L3S8A兄弟你可以找把合适的合金车刀试试看!焊接 ...

可以买一个砂轮机再配一片金刚石砂轮片就能磨硬质合金了,如果对车刀的刀尖不熟悉可以找本书来对照!要注意的就是对好中心刀尖高!

网友:
回复 网友F:

买了床后
接着刚买了焊接刀,买了砂轮机有要买砂轮,还的买练习用的费铁,不同心又买百分表,游标卡尺,千分表,量个角度要量角器,中心孔啊转夹头,下料不成叫人切总是不好,买,现在看到什么都觉得有用处,用的上,买,上贼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