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的主轴轴承怎么换!

楼主(2008-01-15):
卡的很紧感觉敲都敲不掉的~

网友A:
用火烤一下或者用热电吹风加热下再敲下来:)

网友B:
是的,一般要加热就很好敲下来了

网友C:
呵呵我有拆卸图片QQ271105943发给你,用我的方法轴承座连一点都伤不到,2分钟搞定

网友D:
加热一下.让里面的轴承胶软化.很轻松就可以敲下来了.

网友E:
用主轴从下面打出来

网友C:
敲难免会伤到轴承座的

网友E:
伤不了轴承座,我以前这样拆了N次。
换了推力轴承座后,就跟换轴承say goodb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