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浆在船后,不在船前

楼主(2008-01-15):
感觉在船前更稳定, 支持更高速运行

网友:
感觉?用什么感觉?

网友:
浆在前面应该是浆效底~~!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浆在船前;無得行半浆了,等如先自斷一臂.............!

网友:
我上初中事做过一个动力在前面的 比后面的阻力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浆在船前;無得行半浆了,等如先自斷一臂.............!

半浸桨在船前,会不会就是这个样子呢?

网友:
不会! 因為還未放上船體在後面比水噴!

网友:
哈哈这还用问?浆在前船就要在更快的相对水流下运动,流体里的运动阻力是与速度成3次方提高的!再说船航行时船头比船尾更容易露出水面。

网友:
这个问题就好比是问,为什么飞机的涡喷发动机是《喷气》产生推力,而不是靠《吸气》产生拉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浸桨在船前,会不会就是这个样子呢?

照片上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照片上是什么东西?

哈哈, 看出来了,原来是PS

网友:
在上面的是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