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和T9

楼主(2008-01-16):
可是当油门推到百分70的时候,那个十字盘铜套就顶到最上面了呀,怎么调?T9怎么设置呀?-----我现在的螺距是 -2-------+11怎么样,我飞一般模式飞行,

网友A:
调节连杆

网友B:
舵机臂往里面的孔移一二孔。

楼主:
谁用T9,怎么讨论一下QQ395086812

网友C:
T9 也应该能设置舵机行程吧
我的6EX可以设置舵机行程,就是操作杆100%,舵机角度只在设置的范围内摆动。可以在0%——100%之间进行调节。

楼主:
我的T9升级回来了,那真是OVER---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