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鸟问几个问题,首先表示感谢!!

楼主(2008-01-16):
                                                    快过年了,首先祝所有的模友们新年快乐!!
                                            因为是新手所以有些问题不明白,经常问到大家,希望大家别烦,呵呵!同时也感谢回答问题的朋友,三个问题:

         一:电池问题:我的电池11.1V  2200毫安  15C  用平衡充完实测电压12.6V,那么我飞的时候到多少伏就不要飞了?(怕电池过放,我有个电压检测的东西,能观察到电压)。
         二:重心问题:固定翼飞机的重心是不是指做完飞机后找到重心(我用手指拿起飞机的两翼直到飞机前后平衡),然后把重的东西(如航拍的相机,电池等等)放到这个点上?对吗?
         三:推重比问题:固定翼飞机的推重比在0.6以上是不是就应该会很好飞?(推重比是不是指用电机的推力或拉力除以飞机的重量?)

网友:
沙发!
一、电池每只降到3V一定别用。
二、重心是做完飞机后调整而不是找。一般在主翼的前1/3处。特殊机型一般会标出。
三、两者都对。

网友:
爱学习的好孩子

网友:
1电池飞到3.8就不要飞了,不能低于3.7.就是说总的电压在11.4就别再 用了,充满再用。                               2重心是飞机的所有设备装完以后的重心,电池一般是在前面,用电池来调节飞机的重心,重心在机翼前缘大约1/3处。3推重比在0.6以上就可以飞了,当然推重比越大越好飞。假如说你的拉力或推力是1000g,你的飞机也是1000g,那推重比就是1.拉力不变,飞机只有500g,那推重比就是1.5.

楼主:
好的,全都收到,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