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旧机机重新上漆之前的步骤是怎样的?

楼主(2008-01-16):
看到很多旧机机都被搞的铮光瓦亮的。想请教一下这具体的步骤。
比如说第一步是先清理干净,然后呢,是先上防锈漆还是先用呢子填平打磨呢?
请有经验的高手赐教,最好能详细些。呵呵,先谢了。

网友A:
铝制品不是上漆,是阳极化处理

楼主:
车啊钻啊的都是铁的。看到坛子上很多旧的都搞的很漂亮了。也想跟着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制品不是上漆,是阳极化处理

是阳极氧化处理

网友B:
除锈-清洁底面-打腻子-打磨腻子表面-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锈-清洁底面-打腻子-打磨腻子表面-喷漆

那防锈漆还用不用,如果用的话是先漆在清洁干净的底面上,然后再打腻子(刷了防锈漆后腻子能打牢吗?);还是把防锈漆腻子表面,不过这样还有防锈效果吗??

楼主:
请高手指点。
顺便也反映验证码的问题,可不可以换个清晰点的图啊。连输了三次才正确。郁闷

网友C:
老鸡翻身,看下参考消息: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5856&highlight=%2B%D4%C6%B8%A1
验证码干不清多点它几下到出现清楚的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鸡翻身,看下参考消息: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5856&highlight=%2B%D4%C6%B8%A1
验证码干不清多点它几下到出现清楚的再用。

谢谢老大。我仔细看过了。那就是说先用防锈漆,再打腻子,腻子是可以附着在漆面上的。
再问一下,环氧防锈底漆是什么东东,只见过那种红色的叫红丹的防锈漆。用这种红丹漆可以吗?

网友:
除锈,除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我仔细看过了。那就是说先用防锈漆,再打腻子,腻子是可以附着在漆面上的。
再问一下,环氧防锈底漆是什么东东,只见过那种红色的叫红丹的防锈漆。用这种红丹漆可以吗?

先除油,老旧漆壳~~
打低子,用汽车上的原子灰补~~
打磨,上底漆,有固化计的那种`~~~
补细灰,打磨,上面漆~~
再细打磨2000号以上的进口水沙子轻打,上光油~~~
齐活~~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我仔细看过了。那就是说先用防锈漆,再打腻子,腻子是可以附着在漆面上的。
再问一下,环氧防锈底漆是什么东东,只见过那种红色的叫红丹的防锈漆。用这种红丹漆可以吗?

有防锈喷漆出售的!腻子是可以附着在漆面上的!买腻子的同时也要买硬化剂,腻子就是汽车用的原子灰,我买过好像是30几一桶有4KG重,是广州产的狄克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