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托500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请问亚托500用什么锁尾舵机比较好呢?9254? 9650?  9257?
和401搭配  这三种舵机 谁更适合呢?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吧,9254应该好点!

网友:
不要用9257,力量太小了。

网友:
用9650或9254,9257的力量偏小,用在450的还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了

网友:
电动飞机在性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尽量减轻重量,玩kt板的那帮家伙,连沾的胶水都严格控制量。我试过9254和9257,尽管9257有点点跑,我还是选9257

网友:
9650不合适,尾舵要求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