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号 sjm 400 pro昨天到啦,初装上图庆祝!SJM老大有些小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16):
前天订的一套pro第二天就收到货了,当天售后MM打电话说螺丝胶顺丰不给送,等下次买配件时用其它快递给我,谢谢售后MM热心服务!在深圳订的陀螺昨天也一起在公司收到了,昨天一下班回家就开始慢慢组装,感觉机机的各各螺丝的位置好精准呀,上螺丝很顺手咯,电调上的T头没焊,自已加焊上!大体上都基本装好了,今天下班回去再接着调电子设备了,我买的是天地飞6c的控,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电直所以买的是6c,可以飞飞普通的固定翼3d机,现在要用来调带螺距的电直没有高手指导可能调起来有点麻烦了,不过我相信我一个人能完成的,呵呵,我以前飞过4#小电直,为什么又玩回电直呢?本来是打算飞固定翼的以前从没玩过所以上个月订了散装泡沫3d机,经过大半个月的折腾总算拼起来了,因为便宜好多地方要加工真麻烦,第一次飞就感觉又大又要大场地很是麻烦!以前飞的是没螺距的小电直,于是想玩个真正的可变螺距的电直,喜欢SJM酷酷的外型所以就$^%^%^哈哈!发些图庆祝!

测了一下陀螺还是满好玩的,通电后拿着陀螺左右摆动小舵机也跟着动作,可惜不是数码舵机,反正先用着这个先!

好喜欢在外飞场上带的sjm帽子。可惜没送。呵呵

SJM老大有些小问题请教!见图!

电机铜齿有三个12齿 13齿 14齿,我选的是13齿的您看选那个好些?

还有个问题电调30A外挂ubec 3A    我的这个上面写的是2A怎么不是3A的呢?

连接尾舵机的那个长连杆上的小夹头上我用多大的小螺丝固定舵机臂?(好象要用送的小转头扩孔?)

网友:
恭喜了,等LZ飞行图。

网友:
原来SJM的电调是带ubec的阿~!现在才知道~!

东西都不错啊~!

恭喜恭喜~!

网友:
呵呵,恭喜
不上螺丝胶,估计很快你就要找MM买配件了: )

网友:
1.  12,13,14t都能用.初学者用12t较柔.
2.  舜间(30秒以内)3A.
3.  用1.6*6mm的螺丝,先用随机付的1.5mm钻头扩一下.
4.  墊在大齿盘下面,擇一而用.
5.  那是法兰轴承(有階梯)不会掉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定要用否则两个轴承间会磨擦.

谢谢指教了,今天回去拆开从装了。。上大齿有无好的方法??

昨天我是把脚架那块横在中间的那个铝合金条拆掉后上的大齿的,有点费时,大齿盘里有三片小垫子是不是全部放进去??还有主电机固点铜齿的沉头螺丝是两边都上还是只固定一边对应主轴有坡口的地方? 还有一点是为什么固定主电机的那两个大螺丝没有配垫圈?这样感觉长时间震动会不会螺丝把纤维板的那个孔给憋得更大了?

网友:
SJM老大服务又快又周到。

网友:
由于主轴定位环可以调整位置使大齿盘準确对準尾传动齿所以在3个不同厚度中擇一而用.
电机齿轮两个螺丝都上.
电机螺丝不加垫片更可靠.

楼主:
谢谢SJM老大热心解答,还有个问题就是,请问在以后的飞行中要注意那些螺丝会松动?因为我这都没上螺丝胶。。那些地方会在以后的飞行中松动?

我现在手上只有上个月买的两块15c  1000毫安的3s锂电。因为是给固定翼用的。小了点,不知道能不能飞五分钟左右。。

网友A:
第一次飞1分钟,第二次3分钟下来检查螺丝.
您的电池只有15A的电流不够.它需要24A以上的电流支持.

网友B:
用点指甲油,和502也可以当螺丝胶用,都是脆的,我这样用过。不过只用一点就可以了!

把两边的这个位置的螺丝下了,在肚子下面有两个长的带螺丝下了,然后连大齿盘下面的座子一起拉出很大的空隙就可以换大齿盘了,一共下6可螺丝,我是这么换的,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飞1分钟,第二次3分钟下来检查螺丝.
您的电池只有15A的电流不够.它需要24A以上的电流支持.

那我把两块3s电并联在一起,这样可以了吧?:loveliness:

网友B:
顺便问问老大,这新出的平衡干还需要火烧下再用吗?我也刚买了架新的,不过感觉平衡干和以前的好象不一样了。还需要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点指甲油,和502也可以当螺丝胶用,都是脆的,我这样用过。不过只用一点就可以了!

把两边的这个位置的螺丝下了,在肚子下面有两个长的带螺丝下了 ...

多谢多谢。。这么说我用热胶枪给那上面点上二点应当也行吧?

你是这样下大齿轮的呀,我昨天是下那肚子下面的那个U型铝连接杆上的大齿盘。由于都是斜的所以上螺丝好费力。搞了半天您这方法我今天试试先。。。。汗了。。这上班变成了网上聊天了。呵呵。。多谢朋友热情帮助。。:loveliness:

网友:
热容胶我觉得不太合理!干的太快!

楼主:
SJM老大。。你官网上的那个装配视频有问题。。。下载后解出来总是出错。。都下载了好几次都不行。。。您看看是不是文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问老大,这新出的平衡干还需要火烧下再用吗?我也刚买了架新的,不过感觉平衡干和以前的好象不一样了。还需要烧吗?

正在整批退火.您手上的还请烦劳.

楼主:
老大在线快帮我看看。。。那个大齿盘上垫片的问题。。是不是大齿盘的上下都要上垫片?还是只在下面上垫片??还有我买的那机副翼上的那条也用不用退火处理?????????

网友(2008-03-05):
新手来学东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