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RS10DS 72M 10频点改50频点.

楼主(2008-01-16):
前天收了个JR RS10DS 72M,结果货到以后发现是10个频点的,而我的JR9XII遥控器是50个频点的。本打算退货,后来一想,外观都一样的,差别只是标识上,50个频点的在72MHz下面有个TW 11-60的字样,而10个频点的没有,其它标识都一致。应该是可以改的,要是改不了。就当自己做下实验。10频点的也将就吧。

   注意打定,于是动手打开我自己的原装50点接收看了下。发现有几个0欧电阻,想来是用来做是频率范围选择的跳线。再打开收来的10频点。果然不出所料,这几个跳线电阻的焊接位置不一样。其它零件都对。下手把10频点的跳线电阻位置按50频的焊上。开控逐个11-60测试扫描。一切OK。 哈哈!

我扫描了改频的电路板图。不会发。那位帮帮忙我QQ传过去给贴过上来。?

网友A:
不会是我收到那个吧?我前面就提过这个问题了,好多人还不相信呢,LZ的精神实在是值得学习啊

楼主:
呵呵,不知道啊,图片不知道怎么传上来。QQ 264979632

网友:
太有才了,下一步把发射机的10频改成50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我收到那个吧?我前面就提过这个问题了,好多人还不相信呢,LZ的精神实在是值得学习啊

这下就知道了。    配10频点的接收,就算你用50频点的发射机,也只能用接收的那10个频率,用JR的朋友要注意了。这次我是误打误撞的改了。下次可能就没那么好运了。呵呵

网友B:
有才,我也回去试改一下FF9.

网友:
 不错.

难得有条件对照10频和50频的产品.

网友:
FF9也是可以破解的

网友:
高手就是多!!不要让奸商知道了。

网友:
什么时候也把50个频点的高频头也共享了。

楼主:
手里没有10频点的高频头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才,我也回去试改一下FF9.

您老舍得?

网友C:
楼主真是贡献大啊.
能不能把77S的接收也对比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贡献大啊.
能不能把77S的接收也对比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改啊.

难道77S也分

网友:
感谢楼主的贡献

感谢楼主的贡献

期待接收器的改法

网友:
把10个频点的高频头改50的那就配套了!

网友:
楼主强!!强烈支持!
期望楼主能把10个频点的高频头改成50频点的高频头!!!

网友:
请问谁知道华科尔22E的控,电源部分出来第一个限流电阻是多少阻值吗??

网友:
有个问题,你的10频点的是4个电阻,

你的10频点的是4个电阻,那50频点的是5个电阻,如果改,还差个电阻是怎么弄的呢?顺便请已经改了的朋友出来说说实际效果,谢谢!要是发射也可以改就爽咯!

网友:
0欧的贴片电阻可以去电子零件市场买啊.买不到直接用导线或者焊锡把它短路也行啊.

网友:
看看这个RS77S好象也有TW15-60,不知是不是也分啦!这个应该不是十频的吧!

网友C:
楼上这个是45个点的77S.
另外还有一种是10个点的.

网友:
那位高手拆开RS77S看看啊。是否也有类似RS10DS的跳线设置。我的RS77S是10点的。

网友:
楼主上一张50频点的高频头照,我抽空照一张10频点的不就得了吗,期待并谢谢楼主的配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这个是45个点的77S.
另外还有一种是10个点的.

那么RS77S有没有50频点的啊!这个45个频点RS77S是我刚才收的!

楼主:
看过50点的高频头,里面没有类似接收机这样的跳线。应该是由单片机程序来决定的。

网友:
这就比较麻烦了哈。

网友:
其实10个也够用了,不那么容易碰到相同的

网友:
哈哈,我的10DS也修改成功了,真是感谢楼主.

另外,77S是没有50个点的,最多也就是15-60那种 45个点的.

网友(2008-11-11):
引用 楼主:
前天收了个JR RS10DS 72M,结果货到以后发现是10个频点的,而我的JR9XII遥控器是50个频点的。本打算退货,后来一想,外观都一样的,差别只是标识上,50个频点的在72MHz下面有个TW 11-60的字样,而10个频点的没有,其 ...

强烈要求LZ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