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照片上测出半浸船的速度?

楼主(2008-01-16):
物理题

网友:
好像是从船尾的水分开的角度及大小来看,我记得以前军事书上讲过类似的,说是侦察机拍摄到敌国的新船,从其后面的水花来判断其航速

网友:
类似sin的波形图?

网友A:
有连拍功能最好

知道连拍频率加上每一拍船的位移就可以算出速度了

网友B:
请能列出一條公析给小第學習嗎?

引用 楼主:
物理题

來一幅剛出弯的图片,想知出弯後的大约速道?
真的很有興趣學習因我和朋友曾用雷射槍测速時也试過衹對向[水花]來测!但有一点是會慢约5公里
LZ能公開给小弟學習一下?谢谢:loveliness:

楼主:
楼上的船速计算接近27公里/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连拍频率加上每一拍船的位移就可以算出速度了

我说的是单张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船速计算接近27公里/小时

估计有出入!
我也玩O级15CC的!凭感觉!
就算减速过弯,如不是减得很低的话(由于半浸,多数人不会将速度降下得很低)
完全起滑的状态过弯都有四五十公里!

网友:
要加上特異功能才可,不是徐便外傳架!

网友C:
我猜测需要2个数据
1,水花最高点高度
2,船当前位置到最高点映射到水面那个点的距离。
但要求船在这段行驶过程是匀加速的。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请lz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需要2个数据
1,水花最高点高度
2,船当前位置到最高点映射到水面那个点的距离。
但要求船在这段行驶过程是匀加速的。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请lz赐教。

基本正确, 匀速能计算, 加速算不了

网友:
好像不準啊!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船速计算接近27公里/小时

我的船直線测出有95公里左.右不可能在出弯後变了27公里的??
上個视频给你準確一点!

这是我朋友的3.5c.c蝦艇,當時测出有最快98公里.

这是和朋友一起玩時拍的(白色)一般在尾後追上去的一條.
谢谢再分析

楼主:
水花高度1米, 上升时间为0.45秒, 2米上升时间为0.64秒, 除投影距离就得到速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水花高度1米, 上升时间为0.45秒, 2米上升时间为0.64秒, 除投影距离就得到速度

如何得出水花高度?精度?

网友B:
有一点我想説

引用 楼主:
水花高度1米, 上升时间为0.45秒, 2米上升时间为0.64秒, 除投影距离就得到速度

我有一点补充,船桨推水角度都由我自己调整,所以一般來說,水花越低使射得越远(为什么呢?)只因改出來的桨把力量集中推出.不会产生上扬的水花,上扬的水花浪费推力

网友E:
这个看起来,有多少km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点补充,船桨推水角度都由我自己调整,所以一般來說,水花越低使射得越远(为什么呢?)只因改出來的桨把力量集中推出.不会产生上扬的水花,上扬的水花浪费推力

水花低不可能射得远, 你再观察一下吧, 普通物理解释不了.
当然,水花不上扬是很优化的办法, 还是可用上述方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起来,有多少km ?

水花高2米, 映射长18米, 速度=18/0.63X3600=103公里/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得出水花高度?精度?

通常测船长, 按比例, 或附近建筑物大小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点补充,船桨推水角度都由我自己调整,所以一般來說,水花越低使射得越远(为什么呢?)只因改出來的桨把力量集中推出.不会产生上扬的水花,上扬的水花浪费推力

虽然水花看似射出来, 其实水花颗粒做的是类似竖直上抛运动, 与船速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現時GPS 已很普及,犯不著費神去猜度呀!

网友F:
用俯拍(航拍),只要测量尾迹的扩散角就可以很容易计算出速度,因为水波的扩散速度是基本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俯拍(航拍),只要测量尾迹的扩散角就可以很容易计算出速度,因为水波的扩散速度是基本稳定的。

也是一个办法,但不适用.

网友G:
我认为“计算”根本就是乱扯!

1,首先,照片使用的镜头,拍摄的焦距不同,出来的画面客观上看的长宽高等数据就有误差,这是其一!请记住:相机拍摄的东西永远不是1:1的东西!
2,为什么会有主观的长宽高,都是因为有对比,最好的对比无疑是船体长度!从而估算浪花高度!但是,拍摄者的拍摄角度不同,这样对比的误差也可能十分大!
3,就算估算出长宽高的数据,仅仅一张照片,没有时间数据,怎么能得出速度?

楼上的照片为什么大家头脑会得到不同的速度值,可能是因为

1,对此船的理解已经占据了大脑潜意识!每个人对此船有一定的或者不同的认识,知道它可能的速度。例如:国产大黄蜂,就算水花彪到10米高,大家也不会认为它已经破百,国外一只看内部很牛的猫,如果彪的稍微有点气势,就认为破百有多了,这就是潜意识作怪!
2,对浪花有误解!浪花的高和低,长和短,都是学问,并不是越大、越高速度就越快,“看上去很快”,到底有多快呢?
3,上边说到军事上从图片计算某舰艇航速,肯定是对该舰艇已经有理解,有数据,知道其动力,清楚其速度与水花的关系,才估算出来的。

我的认为是:
看照片,看船形,可以估算速度段,这是正确的。但是,这涉及到船型的认识、该船型组装的特点的了解、该船浪花与速度的大约关系,还有拍摄的快门等数据,综合一下,得出速度段。

你要说它的速度是60公里,或者90公里,结果对了,只能说你估算的对,并不是计算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计算”根本就是乱扯!

1,首先,照片使用的镜头,拍摄的焦距不同,出来的画面客观上看的长宽高等数据就有误差,这是其一!请记住:相机拍摄的东西永远不是1:1的东西!
2,为什么会有主观的长宽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來一幅剛出弯的图片,想知出弯後的大约速道?
真的很有興趣學習因我和朋友曾用雷射槍测速時也试過衹對向[水花]來测!但有一点是會 ...

阿国兄,你地用雷射枪测速有无试过明明对准条船但系就无速度显示呢???我地呢边就有试过,有胶衣面同无胶衣面对雷射的反射效果有D唔同。

网友:
GPS都可能用來鎖定想偷的東西以便下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计算”根本就是乱扯!

1,首先,照片使用的镜头,拍摄的焦距不同,出来的画面客观上看的长宽高等数据就有误差,这是其一!请记住:相机拍摄的东西永远不是1:1的东西!
2,为什么会有主观的长宽高, ...

希望你仔细看看计算, 相同长度的水花,  越高越慢.

网友:
我觉得这种方法估算速度是可行的,但要减去浆失滑产生的水花往后抛射幅度,总的来说主观的东西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