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鸟,600N直接用4。8V接收电池可以吗?相比之下二合一和它比较哪个更好呢?

楼主(2008-01-16):
600N刚买好了,在想要不要用二合一啊,怕二合一坏了,7。4V电池如果降不下压来,我想舵机是不是都要烧光了,这个只是我的猜想,我只不过是个新人,想比之下,用哪个电源供电更好呢?
请大大门抛点建议过来吧,谢谢了

网友A:
目前对二合一的争论比较多,众说纷纭,在没有查出具体原因前,个人不推荐使用.
建议直接用接收电,安全无任何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对二合一的争论比较多,众说纷纭,在没有查出具体原因前,个人不推荐使用.
建议直接用接收电,安全无任何干扰.

明白了,等技术成熟后在用好了,谢谢雪人同志了:)

网友B:
就ALIGN 2合1来说
上海这里使用率非常高
几乎70%以上的油机都在使用
除了少数老款的曾经有过问题外
现在新款的都未有发生过失控的现象

2合1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他集成了电量显示器\点火器\火花塞延长线\3线开关与一体
使用之后LZ会爱上他

失控的原因有很多种
设备的稳定性
接收机的选折
舵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干扰等都会造成失控
而很多新手和飞友将这个责任归结于ALIGN 2合1
这点来说个人认为有点不妥
当发现设备失控可以采用排除发来检查到底问题出在那里
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ALIGN 2合1来说
上海这里使用率非常高
几乎70%以上的油机都在使用
除了少数老款的曾经有过问题外
现在新款的都未有发生过失控的现象

2合1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他集成了电量显示器\点火器\火花塞延长线\ ...

HYF——LJ你也是上海的吧,我也入了600N,以后可要多多指教了啊?请问你QQ多少啊?能否告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新款的没有发现一点问题,很好用

网友:
用接收机电池会好一些。

网友:
我也在用新款二合一,终于结束原先接收电的痛苦了,随时可以充电,不像原先镍铬接收电得先放电.点火棒也不需要了.用了这么长时间,在稳定性上没感觉和4.8v镍铬接收电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ALIGN 2合1来说
上海这里使用率非常高
几乎70%以上的油机都在使用
除了少数老款的曾经有过问题外
现在新款的都未有发生过失控的现象

2合1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他集成了电量显示器\点火器\火花塞延长线\ ...

新款的二合一在防油密封方面也作了相应的改进,外观更精致。
对于舵机的电机工作时产生的火花等有可能造成对接收机的干扰问题,新款二合一特又增加了滤波、抗干扰的线路设计。
还是放心的用吧,的确是很方便的。

网友:
请各位贴个图,示范一下2合1的开关的那个东西装在600的什么地方比较好

网友:
我是舊款二合一 + G600 定速器

网友:
我用二合一五个月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亚拓的电子设备真是一流的。其二合一我们这里除了直机用,还有的买了装在固定翼上的,从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大可放心使用,还是其定速器更是方便安装,调整,物美价廉。

网友:
爆料:东莞一飞友用老款2合1在雷机上飞3次炸了2次,狂找原因,未果,换另一全新的老款二合一,飞2次全炸,始不忍弃雷,无奈已是千苍百孔,干脆上600N,并上问题 2合1之一(豁出去了 ),居然飞5趟全Pass,  ,不死心,上问题2合1之二,半年,每飞亦可全身而退(常飞电直,故出勤率不算太高),郁闷 ,难道说2合1只亚机专用  .

聊斋新篇

网友:
太先进了,还能识别是不是原装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