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该CMB发动机如何

楼主(2008-01-16):
淘到一台全新老款CMB90
船模
发动机
,请教各位该机表现如何,功率多大,装O艇如何?谢谢

网友A:
CMB90?装1.2M 大O咯~

网友B:
虽然没有现在的CMB厉害,但在同级别里也是很好的机器。跑O艇没问题的。

网友A:
但是看接头,应该装个FSR-V~

网友B:
上什么速度不仅仅是取决于发动机,而是整体的调整、配合。

网友C:
以前有一台,很好的机器!!!

网友B:
又上冻了,你的船又没法玩了。

网友D:
乖乖,哪里弄到的,运气噶好,
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想要的汽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