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翻的练习方法

楼主(2008-01-16):
模拟器的时候忽然发现练习自旋翻的方法,就是让飞机 1、正飞正转   2、正飞反转  3、倒飞正转   4、倒飞反转    ,然后练习飞机在这4种状态下控制飞机   前  后  左  右   直线移动,如果练习完成之后,那么自旋翻就基本练成了,以后只要加上油门配合和加大舵量就可以完成全方位翻转的自旋翻,而且这个方法练习起来比直接上自旋翻难度要小很多,可以说事半功倍,而且这个练成了,控制直升机3D基本不再话下了

网友A:
楼主搞反了吧?

理论上要把这些红字的都练完应该是没问题。
但是这个过程要很久,非一般人能坚持。所以希望早点看见战果的还是直接练自旋翻算了。
然后再回来补练自旋悬停。这样又容易看到成绩出来又可以温习基本功2两全其美

网友A:
而且直升机有好多动作看起来像,练起来只能是靠边,借鉴一个思路而已。如果不是单独形成一个反射过程。天才也不能随意拿来组合。
就像很多人可以航线飞的比较熟练了,而对头悬停还没过关。
因为他没单独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要把这些红字的都练完应该是没问题。
但是这个过程要很久,非一般人能坚持。所以希望早点看见战果的还是直接练自旋翻算了。
然后再回来补练自旋悬停。这样又容易看到成绩出来又可以温习基本功2两全其美

想速成自旋翻可以先练一个方向移动,比如左边,我觉的直接上自旋翻比练自旋移动要难点,因为自旋翻过程一个反射错误,容易摔机,所以我觉的可以用先不翻做个过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直升机有好多动作看起来像,练起来只能是靠边,借鉴一个思路而已。如果不是单独形成一个反射过程。天才也不能随意拿来组合。
就像很多人可以航线飞的比较熟练了,而对头悬停还没过关。
因为他没单独练过。

哈哈,王子说得不错,我就是这种人

网友B:
马步没扎稳,都在练习飞檐走壁了,呵呵

其实吃苦的最后还是自己,何必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呢?哈哈

网友:
正飞正转   2、正飞反转  3、倒飞正转   4、倒飞反转  前  后  左  右   直线移动是啥意思?没看懂!!

网友:
基本攻之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步没扎稳,都在练习飞檐走壁了,呵呵

其实吃苦的最后还是自己,何必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呢?哈哈

严重同意这个看法!

网友:
还是先把基本功练习好吧!

网友:
这样应该是比较扎实的练法

网友:
朋友教过 推头翻的自悬对尾 正倒飞2面 连接起来就是 自旋翻
中间的侧飞2面修正
油门和侧面修正越准 范围越小

网友:
先把自旋翻前面的十几个动作练好了,练标准了,OK???

网友:
唉!又不是去考试,那么严格
‘朝三暮四’---这个成语比较适合解析我们现在的情况
早上吃3个下午吃4个
还是早上吃4个下午吃3个?
大家时间都是一样的。

前面的十几个动作练好才出师,不是都有这个耐心,大家不是都玩玩的嘛。谁不想耍酷娱乐一下先。
职业参赛的则又当另说了。
或许有人以为在某个动作自己很了不起,就跑出来教训说别人如何如何玩才是正道。
其实还不是落入五十步笑百步的老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