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119的改装,我也发个最近改的尾推吧,大家比较下

楼主(2008-01-16):
用了WING的拨叉和滑套
原来的球头改为轴承
尾轴改为光驱导轨,超顺滑
改装后的重量应该比火警119的那种要轻一些,有利与重量平衡

网友A:
磨损是个问题

网友B:
消除震动就不会有磨损的问题了

网友C:
U叉推是金属的吗?如果是的话,用一断时间还是会磨损,如果有可能的话找一个下球头,上U叉的你看下效果就知道了,那个磨损率非常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