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电池过充想法

楼主(2008-01-16):
可以用电源定时器,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呵呵,不成熟的想法

网友B:
如果充电器没问题,不会过充的呀,我以前的3CX睡觉最后一个电池都是充到天亮,电压还是4.20X的

网友C:
用恒压充电就不会过充了

楼主:
esky 0852 会过充吗?我通常是灯变色,就马上拔下电池 生怕充坏 可以一直插在充电器上吗?有了解的给个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