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7运输机求配动力

楼主(2008-01-16):
C-17运输机求配动力
空机大概重2200克
想用双电机螺旋桨式的
另外接线是否是这样滴??

电机→电调<电池>→|
                                   |→Y线→接收机
电机→电调<电池>→|

网友:
可用两个涡喷引擎,可以看一下连接:
http://www.jetlucky.com/cp.php?nowmenuid=19205

网友:
翼展是多少? 翼面积估计多少?

这飞机用草根级的 KV1400 2212 + 9050, 用2片3S的锂聚(2200mAh 或者更大的吧.)
电调也可以用草根级的 30A 电调, 按楼主的说法用Y线连接接收.
但是, 需要把给接收器供电的那根线给断开.

接收器用独立电池供电.

网友:
用2个4250电机,KV700-800的,至少4S  14.8 V  2块飞行。

网友A:
全机控制在 3KG 以内, 应当是挺好飞的.

如果是希望吊机的话, 那就需要换更大的动力了.

网友:
你看这飞机像吊机的飞机吗

网友:
2个XXD2217,2个25A电调足以。

网友B:
用2个电动机是否要考虑到其中一个因故熄火,单靠另一个动力飞行降落,真机都可以,要知道民航机的滑翔能力比较差,个人觉得还是动力配得充足点为好。

网友:
吊运输机..呵呵

网友:
双AP700涵道吧,推力可以到1.6公斤,足够了,这样的飞机推重比0.6就行了

网友:
9X支持双发动力,可以单独调整每个动力!不用Y线

网友:
似乎是KT板蒙的?
楼主介绍经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有想法啊,运输机上吊,强直升机生意啊

网友:
建议使用2个拉力单台都能达到1.3KG级别的电机,双发接线如下

网友:
图中右侧说明中:"曲线"二字=取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机控制在 3KG 以内, 应当是挺好飞的.

如果是希望吊机的话, 那就需要换更大的动力了.

吊机?布丁你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个电动机是否要考虑到其中一个因故熄火,单靠另一个动力飞行降落,真机都可以,要知道民航机的滑翔能力比较差,个人觉得还是动力配得充足点为好。

我感到有点多余,我们玩的单发机,是不是都要再加上一套动力备用呢。呵呵

网友:
1:这样的飞机拉重比超过65%就可以,配置再大的拉力,成本很高。
2:2个相同的马达、相同的电调、相同的电池,来保证左右马达推力的基本相同。
3:RF136 接收机可以通过Y线直接连接2个电调,我做过试验飞过,没有问题。

网友:
既然是飞机……还是像真的!
一定要涵道~~才完美!!!

网友:
1、楼主说的好象是空机2200克?全重会不会加倍呢?
2、像真的话,C-17是双发的吗,记得象是4发的?
3、两组电池各自供电,要是其中一组保护性断电,后果?两组并联供电行不行呢?还是做推力线外偏?

楼主:
吊机就算了呵呵,我不打算用函道,那样成本非常的高,

我使用的是FUTEBA 4VF的,买不起9滴

草根级 无刷电机是什么东西呀?我没听过草根级的呀??

就是说,平飞的话推重比在0.6就够用了是吗?

感谢#15的朋友外接BEC就是使用其他电源直接接入接收机上的吗?需要把Y线汇总后的到接收机的那根线的红线切断吗?

C-17是4台涡喷,我主要考虑降低成本才使用螺旋桨式的,

网友D:
建议

用2个XXD2820 KV1000 3S加50A的电调,保证你单引擎也能降落。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吊机就算了呵呵,我不打算用函道,那样成本非常的高,

我使用的是FUTEBA 4VF的,买不起9滴

草根级 无刷电机是什么东西呀?我没听过草根级的呀??

就是说,平飞的话推重比在0.6就够用了是吗?

感谢 ...

Y线汇总前就把红线断掉更好。
还是电动函道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2个XXD2820 KV1000 3S加50A的电调,保证你单引擎也能降落。呵呵

这电机 4S 上 1080 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2个XXD2820 KV1000 3S加50A的电调,保证你单引擎也能降落。呵呵

这个电机还行,XXD得2820相当于3542,就是我MINIX用的动力,要知道我的MINIX飞机全重只有1300多克,10X6桨,11.1V只能达到1400拉力,所以我用14.8V, 达到1700g拉力。LZ这架空机就要2000多克,再加上2块2200毫安的电池,2个电机、2个50A-60A的电调,舵机至少要用4个标准舵机,那都是重量,飞机全重在3000g-4000g,而2217用一般的10寸桨拉力不会大于1000g,LZ仔细考虑。电机空中熄火我们已遇到多次,好在都是一些重量较轻,滑翔性较好的飞机,所以没有什么大碍,你这个飞机的滑翔性能可想而知,如用2217,就算能起飞,但突遇一个电机熄火,那飞机还不像个秤砣一样,就算没有遇到紧急情况,那一阵不大的6级风袭来,这飞机能顶得住吗?(高空的风力要比地面大得多,我们在地面7级风的时候照飞不误)。还有建议你用2212的,那个电机的拉力才500-600g,LZ你自己算算吧。

网友:
A2212,KV1400: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资料来源: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2be07b34d878a6c2a830c834ca8dba77.jhtml

测试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1951

网友:
我的兴耀华2830电机,厂方公布数据最大拉力650g,10寸桨,照论坛上很多朋友说过的厂方数据比较虚,打个折500-600g,确实我平时飞的也就是400-500g的飞机用它。LZ这架飞机“空机”就要2000多克,整机得多重,这不是做能否起飞的实验。

网友:
LZ好强啊,这么大的飞机,我实在不敢想。现在越来越没出息了,飞机越做越小,呵呵。

这个电机比较轻,59克。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实测数据1- (11.1V 9x4.7桨)

电机型号: 银燕EMAX 2215/20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9x4.7 GWS 慢飞桨
标准电流: 17A
最大电流: 20.5A
标准拉力: 1000g
最大拉力: 1150g
转速kv/v: 859
电机电阻: 0.068Ω

网友:
建议LZ蒙皮用2mmKT板,减轻重量。我的2mmKT板是自制的,用5mm的切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