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1-16):
我用的是ESKY013,螺距和油门我还不会调整,遥控有调整旋钮,现在油门在中间0的位置,螺距在正一半的位置。
今天感觉
电池
不如昨天时间长,电调和电池比以往热,可能是什么原因?
双浆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影响,怎么处理?
谢谢!

楼主:
高手现身啊

网友:
双浆是两机翼攻角不同形成的,油门在什么位置与螺距在那里没关系,问题是你螺距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