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号晚上调试pro的新问题!SJM老大帮看看!

楼主(2008-01-17):
昨天下班回去又开调试pro 又发现一些问题请老大帮助!

1 在测试运转情况时,紧固电机的铜齿轮的那个小紧定螺丝不知道甩到那里去了,我用自带的小起子都以加强紧固了,您说另一边的也用螺丝紧固于是昨天也加上去了,结果在测试转动时甩不见了一棵紧定螺丝,找半天也没找到,郁闷,又没有多余的现在只有一个了,又没有螺丝胶,送的那个小起子拧螺丝时感觉螺丝拧的都不是很紧在转动时,过一会机子上的螺丝就感觉很松了,送的那起子感觉六角头头有点要变圆的趋势!上不紧六角螺丝了,很不方便,怎么办哦?

2 皮带的问题,见图,尾管部分寄过来就是装好尾翼和皮带的,我也没动过,昨天测试转动时成图中这样了是不是要断了?怎么办?

3 大齿盘垫片的问题,坛友说大齿盘上下两面都要加垫子我就加了,您说只加下面的垫子就可以了,我上面也加了会不会有影响吗?

4 舵机臂的问题,见图,我看说明上说舵机臂与舵机的中心大约1cm左右,于是用小转头在舵机臂的第三个孔统一扩孔,组装时发现前面那个舵机上的加长连接杆都很正常基本上较垂直,发现后面的那个舵机加长连接杆不是垂直的,见图,倾斜盘基本以调水平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影响?

手机拍的将就看了:)

网友A:
1.  上点螺丝胶.随机的工具钢扳手柄径较小,拧到头再以拑子加把劲.
2.  皮帶很不容易断的.可能有装调问题.联系客服再寄皮带,螺丝,工具等给您.
3.  大齿上面不用加垫片,主轴本身有階梯可由定位环调整大齿盘高低.加了也没问题.
4.  连杆些许倾斜没问题.或是您可以将舵机臂改成8.5mm.
祝早日爽飞.

网友:
LZ先去买螺丝胶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上点螺丝胶.随机的工具钢扳手柄径较小,拧到头再以拑子加把劲.
2.  皮帶很不容易断的.可能有装调问题.联系客服再寄皮带,螺丝,工具等给您.
3.  大齿上面不用加垫片,主轴本身有階梯可由定位环调整大齿盘高低 ...

多谢多谢!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SJM老大来到。。。。。。"花儿你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_*%^$^&。。"

网友B:
其实一直以来都感觉SJM很人性化!我想换成其他商家没有这样服务的吧!佩服SJM大大的话,SJM的产品无论新旧我们都要为他负责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直以来都感觉SJM很人性化!我想换成其他商家没有这样服务的吧!佩服SJM大大的话,SJM的产品无论新旧我们都要为他负责到底!

 非常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