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盘上下晃动的厉害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1-17):
今天检查WING,发现大齿盘转动时上下晃动的厉害。这个会是什么问题?小齿盘则没这个问题。主轴是新的....

网友A:
拿张白纸放在主轴后面看看 主轴是不是弯了

同理  看看大齿盘是不是 不平..........................

网友B:
太紧了.我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理  看看大齿盘是不是 不平..........................

主轴是才换的,可以肯定没这个问题。
大齿盘的话.... 应该不会不平吧? 飞了有段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紧了.我碰到过

紧?什么地方紧?

网友:
大齿盘上的那个铜圈看看放平没.把马达移一下.调整下.守先你的大齿和小齿要是平的

网友C:
电机齿和大齿要有间隙的,大齿反转一点让单向锁住再看间隙,大约一层复印纸的间隙。

网友:
同意楼上,太紧会些许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齿和大齿要有间隙的,大齿反转一点让单向锁住再看间隙,大约一层复印纸的间隙。

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到了。如果铜齿和大齿紧的话,转动的时候噪音都要比平时要大~

网友:
那就换齿轮看看,最好的齿轮当属海神的黑齿了

网友D:
主轴,我昨天也是,主轴新不等于好,说不定是孔歪。再换一个。

网友E:
WING,大齿盘 不平 是大齿盘加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我昨天也是,主轴新不等于好,说不定是孔歪。再换一个。

晕,如果是主轴的问题的话。应该大小齿一起晃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G,大齿盘 不平 是大齿盘加工问题!

历史悠久的问题?不过我以前也没注意过大齿晃动的问题。是这次炸鸡以后发现悬停的时候机机脚抖得厉害,才注意到...

楼主:
炸鸡会把大齿炸不平掉么?怕是不会吧.....

网友F:
换anda的大齿盘或者亚托v2的

换了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了很好用

但是我还有两个WING原厂的大齿.... 就是太难换那个单向轴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还有两个WING原厂的大齿.... 就是太难换那个单向轴承了...

你把齿轮取下来放桌上看平不平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齿轮取下来放桌上看平不平撒

我打算找把直尺来比一下看看....

网友:
大齒盤變形了吧, 跟廠商製作的水準有關
選用的材料, 製程都密切相關
我用過最好的是海神的大齒盤
但是拆裝單向軸承很麻煩

网友:
我也是WING原厂的大齿,也上下晃。

网友:
建議檢查單向軸承。
我另一部副廠的整機,使用了正廠的單向軸承,再不會上下晃了。

网友C:
看来你的WING也是杂交的了,齿轮不是WIN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的WING也是杂交的了,齿轮不是WING的。

晕啊~ 等和WINGMODEL核实一下...

楼主:
刚才把WING的原装大齿盘装上去了, 飞了一会. 不晃了! WING的大齿盘不错!
我又仔细的端详了下原来那个大齿盘,突然发现!!!!
上面写有 39#, 135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