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尾巴有点抽筋,请教下主要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8-01-17):
我的SE,最近尾巴,总不定期地向逆时针方向摆一下,像抽筋一样,幅度不是很大,怀疑是尾舵机有点不顺,不知道朋友们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望赐教!

网友A:
检查一下拉杆跟尾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拉杆跟尾轴!

谢谢,尾轴我擦得比较勤,感觉顺滑了,这个现象要改善一点,但是好象一会又来了

网友B:
LZ在電調的設置上,有沒有設定到定速的功能?
電池是否能正常穩定放電,各處接頭是否正常沒有虛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在電調的設置上,有沒有設定到定速的功能?
電池是否能正常穩定放電,各處接頭是否正常沒有虛焊?

好盈定速功能在哪里设置呢?我怎么从来没有注意有这个选项呢?电池是否稳定放电不得而知,是怀疑过,因为飞的2块电池好象是不怎么有力了,我先换块好电池试下,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在電調的設置上,有沒有設定到定速的功能?
電池是否能正常穩定放電,各處接頭是否正常沒有虛焊?

用新电池试验了下,没有明显抽筋了,看来真和电池有关系,明天再实验下确认.

网友:
我的电池没力时候也抽筋。换个电池就OK了

楼主:
今天确认了,的确是电池问题.

网友C:
你那有零下吗  会影响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有零下吗  会影响电池吧

呵呵,没有零下,但是电池是旧的,正常情况就是航线3分钟左右。

网友:
我这零下6-7度,尾巴抽筋,不知是不是温度低的原因

平飞时尾巴偶尔抽筋,横滚时,尾巴必然跑30度或更多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