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来回飘的同志注意检查尾中联螺丝!

楼主(2008-01-17):
前段时间,飞机的尾巴总是左右不停地慢摆,检查了很多地方,(甚至怀疑到9257是不是有问题 )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配置是401+9257呢,郁闷了一个星期!前天,拿到飞机发呆才偶然看见尾中联一颗螺丝已经滑出 马上上螺丝胶紧锁,问题马上解决了

楼主:
哦,忘了说明,尾中联螺丝是指尾桨夹里面那颗,不是固定尾轴那颗螺丝.

网友:
电直希望飞完了,建议都检查下各各地方的螺丝,一定要养成多检查的好习惯

网友A:
那里肯定要上胶的/LZ不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里肯定要上胶的/LZ不上的吗?

呵呵,以前上了的,特别是有次看见一个朋友尾桨夹整个射出来,惊出身冷汗,所以我敢不上螺丝胶吗? 可能久了,或者螺丝胶上少了,所以又松动了,没有注意

网友:
要定期检查,LZ说的这个地方是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很容易忽略..用手拿住晃一晃就知道松没松了

网友:
定期检查

网友:
自从看到模友连浆夹一起飞射出去后, 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要定期检查啊。不然后果严重!

网友:
呵呵 经验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