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抖的朋友请先做尾桨平衡!

楼主(2008-01-17):
最近一个朋友的SE尾巴一直比较抖,检查了机身所有螺丝,换了主轴轴承,尾轴轴承,尾桨......问题依然,郁闷之极,到处求解,不得其法,上周我偶然问了个江苏的模友,按他建议做了下尾桨平衡,问题解决! 朋友的尾桨是新上的呢,可见,新的也不能忽略平衡问题!

网友A:
多谢交流经验。。。我也有对尾桨做平衡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交流经验。。。我也有对尾桨做平衡测试的。

呵呵,最近尾巴问题比较多,也长了很多知识.

网友:
怎样做浆的平衡呢?

网友:
偶的也抖的很,双推还在路上,偶也做下

网友:
拿珠宝称称一下,尾桨狠便宜呀,5毛一对,或者直接换掉,不震就得了。

网友B:
去掉皮带,把尾浆上紧拉直,一个尾浆做记号,多转着看下,如果差别大的话,重的那个停下来多数是向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皮带,把尾浆上紧拉直,一个尾浆做记号,多转着看下,如果差别大的话,重的那个停下来多数是向下的

   学习了。

网友:
看来尾浆平横也不能马虎.

网友:
另外尾轴和尾轴轴承也很重要,尾轴轴承产生虚位或尾轴直径过小(即使是小5个丝),不管你怎么动平衡尾奖,都将产生严重的震动,我曾经把尾奖夹尾桨总成拆下,固定在电机主轴上做动平衡,结果效果很好,一上直升飞机,就震动的非常厉害,于是换了轴承和尾轴,(原来轴承和轴大概有5丝左右间隙),终于解决尾巴震动,效果为拆除主旋翼头总成,全油门状态尾巴一点都不震动。

网友:
学习了。本人机机尾巴要抖的。。。。

网友:
此帖谈及问题不容忽视....

网友:
我不是尾巴抖,我是大桨抖啊

网友(2008-04-26):
引用 网友B:
去掉皮带,把尾浆上紧拉直,一个尾浆做记号,多转着看下,如果差别大的话,重的那个停下来多数是向下的

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好好学习,机机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