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问题

楼主(2008-01-17):
混的时间不长,望各位老鸟别嫌烦:
1.FUTUBAR接受机中146IP,136H,136R有什么区别?
2.6EXHP和FF9对同一接收机来说有效距离有差距吗?

网友A:
146IP 136HP 136F 是这3个 你写错了 146IP PCM 微型接收机 用在电直上合适
136HP 标准PCM 接收机 用在油直上面 136F PPM 标准接收机 可以用在油固上
第2个问题是 有差距的 发射功率略有差距 不过都够用了 主要是控的软件功能不同

楼主:
是写错了,专家,谢谢
再问一下,电动固定翼用什么接收机较好?
飞固定翼6EXAP好,但6EXHP的差距大吗?我只有6EXHP
有人试过6EXHP+146IP在天空中的有效距离最大能到多少呢?

网友B:
电动固定翼随便用。除了v尾,6EXHP完全可以。

网友C:
楼上的 错了 用6EXHP 一样可以模拟出 V尾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