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X的电压保护问题

楼主(2008-01-17):
我现在的动力为460FX+35X,这几天发现电池飞到3.7v多一点的时候。电机就会一忍一忍的,感觉象是电调的电压保护。

带上电显悬停,显示电压最低时到3.4v,35X的电压保护设置的是高。不会是电压保护的原因吧?

PS: 满电时没这个问题

网友A:
是的,25X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25X也是如此。

不是电调说明上说电压保护设置为高的时候是3.2v么?怎么还差那么多就开始保护了?

网友B:
电显也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显也是有误差的

0.2v的误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显也是有误差的

还是拿万能表量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拿万能表量量吧!

用万用表的话只能量空载的时候啊,总不能绑个万用表在飞机上吧?呵呵

网友B:
这个小电显就是有0.2v的误差啊,我记的买之前数据上就这么写的

网友:
试试重新设定电调的电池保护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电显就是有0.2v的误差啊,我记的买之前数据上就这么写的

确认了。在负载的时候电显的误差是比较大。我在这个状态下悬停了一会,仔细看电显跳了几次。负载电压确实下降到了3.2v... 空载的时候又恢复到3.8v。唉,看来电池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