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3.6v锂电池保护板的正确接法

楼主(2008-01-17):
我正在使用的手机电池是780ma,打算使用自行组装大容量锂电池,利用原motorola电池的外壳引脚,接到手机上。
买了一块4500ma的锂电,还有一块“超年”牌子的锂电池保护板,根据卖价提供的简单资料,我画了个图,
让大伙看看我的接法对不对。
电路板有六个脚,从左到右是
B- 、P- 、空、空、P+ 、B+
如图所示(右边的两个脚被遮住了)

我的手机电池是motorola 780毫安,如图所示:

我打算连接如下,请大伙看看对不对:

网友:
不明白 也学学

网友A:
还对....这么连不两个电池短路了?LZ做什么啊,4500电池和780电池连到一起,不也只能当780用么?

网友:
这样应该不行吧,有了保护版的话,那么大电流根本通不了的哦

楼主:
我说的是使用780毫安的电池壳,原文是“利用原motorola电池的外壳引脚,接到手机上”。
4楼5楼的兄弟没看清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对....这么连不两个电池短路了?LZ做什么啊,4500电池和780电池连到一起,不也只能当780用么?

我晕,,你有没有物理常识,,-接- +接+  这叫并,,,其实LZ想把,电池并到手机电池的,保护电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