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4舵机与哪些陀螺匹配较好?

楼主(2008-01-17):
请教一下,3154舵机与哪些陀螺匹配较好?如果配401的话,如何设定才不会出现跟尾现象?我用401配3154在SJM400E—PRO上,怎么调陀螺设置在推油门快离地时就会出现摆尾现象。多谢指导!!

楼主:
看来人缘需要补强啊!!

网友A:
我用401+3154
飞450
效果很好呀

网友:
效果很好呀

网友(2008-06-16):
那GM730+3154的效果如何啊,有知道的吗?

网友:
飞450应该没有问题的,要注意过热问题

网友:
6EXHP中文說明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401+3154
飞450
效果很好呀

用3154飞450,不怕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S760吧!

贴张图吧:

网友(2008-07-16):
我就是730+3154 很好用!:)呵呵!不过使用起来 3154很热 不过贴了2片散热片以后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