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好人看看这是什么电调?

楼主(2008-01-17):
我收了一个二手的车用有刷电调,如下:

谁能帮我看看,它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多少A的?

另外,怎么进行设置呢?

我用在攀爬大脚上,想关闭刹车功能,自己乱弄了一通,结果现在的情况是,前进正常,后推一下子就满油门,刹车也没关闭。真晕啊。

感谢各位!

网友:
我虽然懂点电子,可惜帮不了你!

网友A:
刹车其实就是把电机的2级用MOS管瞬间短路,只要找到那个并联在电机输出线2端的那个MOS管拆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其实就是把电机的2级用MOS管瞬间短路,只要找到那个并联在电机输出线2端的那个MOS管拆掉就可以了

晕,这个,太难了,我肯定搞不了。。。。。。。。。。

不过还是谢谢大家!

请继续!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刹车,可以理解为,电机三条线碰在一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