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两个机机

楼主(2008-01-17):
帮忙看下这两个机机
一个是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e3b438247b23f55e76ab50b9bc9e0d07.jhtml
还有一个是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073dfe3cdb3672eebc8a6394a38ee06b.jhtml
哪个比较好啊?用过的发表下意见呀,谢谢各位大哥,第一个好像是皮带传动的,第二个好象是直接用电机的.帮我看一下,给点意见.

网友:
又在卖广告

楼主:
卖广告的是王八蛋啦,我是想买.自己不懂.

网友:
 你傻啊 当然是买第一个喽.不是同一当次的. 配置完全不同啊.

楼主:
呵呵,有人用过第一个吗?东西怎么样呀?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不要买第一个!如果你已经完全掌握了航模电直,那么第一个就更没有必要选择!另外第二个价格上稍微有些高哦!建议用同样名字在搜索一下应该有必这个价格低的!实话实说,商家莫怪!!

楼主:
呵呵,新手了我 ,那买什么样的好呀?

网友:
个人见解:以上两架,舵机外露,摔机的话摔坏舵机的机率比较大啊,买一架二手的450级试试.调好的机飞起来感觉舒服

网友A:
先买个拉马飞飞吧,买这两个都是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买个拉马飞飞吧,买这两个都是鸡肋

楼主:
突然又想买ESKY的014的机机了,才929,你们看怎么样?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ed4905c2fc5583ca649b5c8e39d3aa87.jhtml这里看到的,我觉得不错啊,呵呵,用过的看下这东西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