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1-17):
  今天小弟购进个电机,具体数据是:540级,直径、长度:3674内转子无刷,最大电流108A,KV值:2770,打算使用星星的125A电变!电池可能是锰锂。
  我想请问可否用在我的21级的油动龙虾上?我的龙虾长度大概在800CM,刚改的轴系,半浸桨。大家帮我看看可否使用?谢谢了!

网友A:
电机好像大了点,要喂饱你的电机你的电池肯定需要并联,到时你的船的重量肯定要比装发动机重很多。
有个建议:虾的抗反扭力的比较好,可以用外转子电机。这样电机的重量可以轻很多,喂饱外转子电机对电池的要求也比较低。总的重量也会轻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好像大了点,要喂饱你的电机你的电池肯定需要并联,到时你的船的重量肯定要比装发动机重很多。
有个建议:虾的抗反扭力的比较好,可以用外转子电机。这样电机的重量可以轻很多,喂饱外转子电机对电池的要求 ...

谢谢您的提点啊,你的话真的很有道理,不过我就是为了他才买了这个电机的,总感觉这电机会带不动这船,想请教下如果使用锰锂电的话该如何使用?大概需要几伏,多少节串联多少节并联?麻烦可否说详细点?谢谢!

楼主:
图片来了:
船:

电动机:

麻烦帮我看看,这电机可以用在这船上吗?大概需要多少电池?

网友:
已经很暴力了

网友:
锂锰放电能力大约为10-15C    喂你这只电机至少需要4P才能有理想的电流,想暴力一点的速度要4或5S 根据你的需要配置  也就是说 大概需要16-20只锂锰满足你需要  龙虾船壳本身重量大于常见其他船型,重量怕是你要考虑的---仅供你参考

网友B:
这只电机实际工作电流估计高达120或大于125A ,用锂猛电估要达到要求的话,估计会得不尝失,建议用ni mh ,当然要用好的,比如ep ,精英等电池,12-14节,公包松下电是达不到要求的。另外电调估计也要换为200A的才行,因为这只电机的起动电流会超过125A,电调极容易出现损坏,如果一定要用,请记得将pwm 设为16K,用桨上要千万小心,要从小的试起,跑一圈,就回来检查电机,电池,电调的温度,如果出现温度急极上升的情况,证明电流过大,要用小的桨。

网友:
楼住配的电机也是为了跑速度吧,先配组5s2p的锂猛试试,不过现在天气寒冷不合适用锂锰。另外那125电调输出端的导线细了点,你跟电机导线对比下就知道了,小改下吧 ,有能力的上些好的镍氢,一步到位

网友:
很重的船,原有的引擎缺了一點動力,改用電要考慮如何減輕体重!

楼主:
是啊,现在重量是我最头疼的问题,我想请问一般的EP4200的放电电流在多少?200A的电调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电机实际工作电流估计高达120或大于125A ,用锂猛电估要达到要求的话,估计会得不尝失,建议用ni mh ,当然要用好的,比如ep ,精英等电池,12-14节,公包松下电是达不到要求的。另外电调估计也要换为200A的才 ...

谢谢你的建议,有点我不是太懂,就是你所说的"请记得将pwm 设为16K"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很多都不是太懂.还有就是用镊氢电池的话应该如何使用?几节并联几节串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电池的放电有大有小,大的可以放出几百安的电流 ,关键是看它的放电平台高低,越高电池就越猛,就EP电池来说放电平台就很高,100A放电电压能在1V以上。其他普通电池是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