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8-01-17):
今天飞亚拖600NP,用的%30油,一个起落就会烧坏一个火头,请问原因(新机)

网友:
用15%油试下?

网友:
lz,想請問你用什麼油,什麼發動機,螺距與油門曲線的設置

楼主:
OS50 发动机  %30TOP

网友:
LZ可以試著用其他大廠的燃油試試

我是用 align 50引擎、os 8號火頭和 coolpower 30%

网友:
我的火头也是比较费,只有10多个起落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S50 发动机  %30TOP

是油的问题,我以前也用过,发现很容易过热,怎么调都不行,只有换油了。换了coolpower 30%就好了。

网友:
TOP已及Way白送我也不敢用,建议LZ用Coolpower 30%,免的得不偿失.

网友:
TOP油没问题的,我用15%的TOP也是OS50,8号火头,两箱油没换过火头的,从调试上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