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狐配的舵机,用什么型号的好?

楼主(2008-01-17):
请问各位,在火狐100上配的
舵机
。用什么型号的性价比好?CCPM的和尾舵的都用什么?

网友A:
我用3个3.6克的普通舵机支持CCPM,尾舵机我用ESKY8克!效果也很好啊!

网友B:
火狐?性价比最高的就是把机机扔掉,换一台450.
因为这可是一架烧钱机。

网友C:
我全部用辉盛5克

网友D:
全部用3.7克舵机.

网友E:
全部用3153...哇卡卡

网友F:
辉胜9G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