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的台钻乳化液循环(未完工)

楼主(2008-01-17):
去了加油站、卖汽车机油的地方,没有卖乳化油的。也没有发现哪个商店专门卖机床用机油,去卖机床配件的地方问,也没有——让我去加油站问!        找了一遍又转回来了。真郁闷,还是不知道在哪里买

     闲话少说,看图说话吧。

    今天准备的东西

    准备开孔

开孔完毕

楼主:
先在托盘上打孔,然后用这个扩圆

完成

把不锈钢磁化杯中找到的滤网安上看看

楼主:
找一个花园水管接头 ,车掉上面一部分

装上了

底面看看

待续!
今天买了个潜水鱼缸泵,
其他还没有时间做。

网友:
好  又一个Diy精品即将诞生

网友A:
海兄弟这么快就干上了!:)
乳化液实在找不到,去当地化工店看看,或者找个机加工点,给根烟,问问小工在哪买的!
或者淘宝。
因为是循环水,不用担心浪费,水泵功率尽量大点。多备几个蛇形管和喷头。
期待你的完工!

网友:
冷却系统还没做?

网友:
卖煤油的地方就有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了加油站、卖汽车机油的地方,没有卖乳化油的。也没有发现哪个商店专门卖机床用机油,去卖机床配件的地方问,也没有——让我去加油站问!        找了一遍又转回来了。真郁闷,还是不知道在哪里买

应该在卖机油的地方有卖的,但不是卖汽车机油的地方。那种一大铁桶机油,润滑油和皂化油是在同一个地方的。我这边有不少这种店的。

网友:
支持搂主,加快进度

网友:
油+表面活性剂+水+热+搅拌=乳化油

网友B:
完全可以自己做令却液,就用肥皂水就可以,把家里的小肥皂收集起来,弄成肥皂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自己做令却液,就用肥皂水就可以,把家里的小肥皂收集起来,弄成肥皂水,就可以。

这么简单?我的要求不高,不会锈,然后可以在加工45号钢的时候冷却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兄弟这么快就干上了!:)
乳化液实在找不到,去当地化工店看看,或者找个机加工点,给根烟,问问小工在哪买的!
或者淘宝。
因为是循环水,不用担心浪费,水泵功率尽量大点。多备几个蛇形管和喷头。
期待 ...

今天去找了,还是没有找到地方。不过最后找到一点线索,比较远。暂时去不了。

下雪了,好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找了,还是没有找到地方。不过最后找到一点线索,比较远。暂时去不了。

下雪了,好冷啊

 我在海南岛,在屋子里现在可以穿个背心+衬衣
在外面+个外套就可以了。
好久没回北方的家了,想念下雪的感觉。。。。

我现在切削钢铁一般都用注射器机油。壳牌,美孚等等,(每次换机油都会剩下一些的。)但据说接触皮肤后对身体不好。哎,用了将近一年了。
铝合金就干切了。遇到点粘度高软的就喷点WD-40。这次我的CNC快做好了,也该考虑冷却润滑的问题了!

乳化液最后实在找不到的话,找个机加工点,管老板要点原液。顶多给俩钱。

网友C:
明天去公司帮你看看。。。。。

以前打工的地方 用的是中水融性油,  对水后颜色呈乳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天去公司帮你看看。。。。。

以前打工的地方 用的是中水融性油,  对水后颜色呈乳白色。。

谢谢您的好意了,我们本地应该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干脆拿肥皂水做,应该也可以吧,毕竟自己做小东西,要求没那么高,只要不锈床子有这乳化油的冷却和润滑作用就行了。

楼主:
今天的进展:
我的拖板上没有孔,今天搞了一个孔出来,免得全部积在拖板上了

另外,试验了一下前天买的鱼缸泵,失败。无法把水从地上送到拖把面上,估计是功率不够 ,看看扬程才0.8M,明天去换一个,实在不行就不用了,另拿个桶吊起来算了,只是麻烦一点。

网友:
可以用轿车的汽油泵做冷却系统的动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