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样在钻头中间打一个孔?

楼主(2008-01-18):
如题。。我想把大的钻头中间钻个孔,然后把小钻头放在中间。。。。但是钻头本身用什么钻的动呢?  (我要加工的钻头就是普通的麻花钻,设备方面我有车床和铣床)  如果需要外加工的话,用线切割可以吗?

网友:
用一体合金钻头钻,如果不行就上电火花!!

网友:
楼主是不想得到扩孔钻,如果是不用这样麻烦,可直接磨制。想在钻头上钻孔很难,得先退火钻完事再淬火,个人能力达不到。还有用金钢石磨头也能磨一个小孔。有电火花当然好了,贵了点吧?还有就算钻出孔,也不能保证小钻头和大钻头之间是过盈配合。

网友A:
你说的应该就是那种粗钻头,中间伸出一段细钻头那种吧。
直接用你所需要最大直径的钻头磨制吧。

记得在“DIY磨刀机”的帖子里有个视频文件,里面有磨这种钻头!

网友:
这东西

大家不是都早就有了,粗细自己控制好就行了.

网友:
这种变径钻头在旧货市场见过,工具商店应有卖的!

网友:
有成品卖,也叫阶梯钻,台阶钻.

网友B:
LZ是准备用这钻头打孔在倒角吗?一次成型!接下去在用丝锥攻吗?
如果是常用的规格,有的卖哦!
你也可以找支短些的钻头,放在外圆磨上加工成型,但这样的做的东西中心不是很准确!也就是说同心度不是很准确!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钻头的两头打上中心孔在磨就OK了!
至于在钻头上打孔这不是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国内好像买不到这种钻头,自己磨的话,实在是没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就是那种粗钻头,中间伸出一段细钻头那种吧。
直接用你所需要最大直径的钻头磨制吧。

记得在“DIY磨刀机”的帖子里有个视频文件,里面有磨这种钻头!

麻烦告知地址。。。输入DIY磨刀机搜索,找不到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准备用这钻头打孔在倒角吗?一次成型!接下去在用丝锥攻吗?
如果是常用的规格,有的卖哦!
你也可以找支短些的钻头,放在外圆磨上加工成型,但这样的做的东西中心不是很准确!也就是说同心度不是很准确! ...

精度不重要,钻木头的家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国内好像买不到这种钻头,自己磨的话,实在是没信心

好磨,你磨了就知道了,我用角磨机磨,你给我寄来,我给你免费服务。钳工就是干这的。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cl00XNzg1NTM3Ng==.html

看这个!

网友:
哈哈,钳工真热心啊~~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国内好像买不到这种钻头,自己磨的话,实在是没信心

很多机加工老师傅都自己磨这种钻头```精度不高```主要的用途是小透孔和大沉孔一次加工成型,效率高些。因为主要是加工螺丝安装位,所以同心精度不需要很高

网友:
应该有卖的   找找木工论坛   和淘宝    我看到过   自己做这种钻 还是磨制比较是用   向楼主说的办法 不太可行

网友:
自己做沙拉钻,只有磨,钻孔不可能,买个也不贵,30元左右一支。我想楼主想做斜孔沉头钻头?

网友:
你要是用它来 加工木头 我这有个小厂 专门做这个的 不能加工金属 厂址在天津西青区怡和村大名路

网友:
用铜管加研磨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磨,你磨了就知道了,我用角磨机磨,你给我寄来,我给你免费服务。钳工就是干这的。

太感谢了,可以用7.5MM的钻头在前面磨出长度15MM,直径4MM吗?? 钻头就是普通的麻花钻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可以用7.5MM的钻头在前面磨出长度15MM,直径4MM吗?? 钻头就是普通的麻花钻头....

很简单,我仔细说说,窍门在于角磨机的磨片薄有90度角,而砂轮有倒角,一句话砂轮大且不锋利,不适合磨7.5的。
我用一手拿转头一手拿角磨。角磨和钻头要平行,两臂要有支撑,一边磨一边用转钻头5分钟就磨好,磨好的新刃要前高后低。7.5磨成4的我常磨,我用它在工件上打卧好下内六角的螺栓,这样上螺栓的工件表面是平的,有时是为美观,有时是机械需要,普通钻头有几种磨法,这是其一,还有磨出3个尖来钻木头,和薄板,铝板,还有刚开始时磨不好,没关系,多练练,不用磨的太精,同心就行,最后还有就是一定先用4MM的钻头先转一个眼,后用磨好的钻头扩孔,一次成型难了点。

楼主:
谢谢,一下子还不是很理解,得多花点时间琢磨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下子还不是很理解,得多花点时间琢磨 :)

可急时死我了,说白了就是将钻头前端磨成4MM的圆棒有1公分长就行。

网友:
很好磨的我以前就是用车床磨过不过车刀换成砂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