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号晚上调试pro基本装配完毕!老大帮解答一下图上文字问题!三克优

楼主(2008-01-18):
昨天终于基本上装配完毕,发图庆祝!大家帮看看有无装错之处:)
一些小问题在图中。。。。多谢这几天SJM老大和论友们的热心指教。。

请问SJM老大。这套机里的尾翼和主旋翼厂里以装配好的部分还用不用再下开从装上胶?厂里装配好的以上过螺丝胶吗??

网友A:
最好是调一下
你把马达齿轮放松,然后马达轴上不是有一个缺口吗?把马达齿轮往下移一点,齿轮上的螺丝要有一个对准马达轴上的那个缺口拧紧就可以了。另外一个螺丝也拧紧就行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调一下
你把马达齿轮放松,然后马达轴上不是有一个缺口吗?把马达齿轮往下移一点,齿轮上的螺丝要有一个对准马达轴上的那个缺口拧紧就可以了。另外一个螺丝也拧紧就行了,试试看

谢谢朋友指点,我也是这样紧固的,前天在高速运转时,这紧锭螺丝飞出去了。找半天也没找到,正在等螺丝。和螺丝胶。。

网友:
你M2的螺丝一个也没有吗?
或2*5  的螺丝是内六角的一个也没吗?

网友:
2*5的螺丝内六角也可以用的

楼主:
谢谢。那种六角的用在那里行吗?会不会出问题?因为那个紧锭螺丝很特别没头的。。

网友:
我知道是紧锭螺丝型号是3*3的
2*5的螺丝可以用,等紧锭螺丝到了在换过来不就可以了吗?
你不就不用等了吗

楼主:
多谢朋友指教。三克优。。

那个大齿盘在转动时仔细观察发现来回晃动的历害。。好象也不影响什么。。就是感觉有点软软的样子。。

网友B:
恭喜阿~!快拿出来飞飞~!嘻嘻~!我也在等我的D591 ~!

等待的日子很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阿~!快拿出来飞飞~!嘻嘻~!我也在等我的D591 ~!

等待的日子很辛苦~!

我也想飞啊。。螺距还没调。。尾皮带有点问题。螺丝都不太紧没上胶水。。为了安全。。怕在飞时会出问题。安全第一。出了问题那可惨了。。我也在等那些零件。。。。

网友C:
感觉你的平衡干还没有退火是不是!最好取下来用火烧红,再装上。这样你的平衡干就不会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飞啊。。螺距还没调。。尾皮带有点问题。螺丝都不太紧没上胶水。。为了安全。。怕在飞时会出问题。安全第一。出了问题那可惨了。。我也在等那些零件。。。。

 没错~!成熟的思维~!嘻嘻~!

我的思维不成熟~~~~~~一股对325 的冲动正在心里酝酿~!我要压制住~~~~!压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的平衡干还没有退火是不是!最好取下来用火烧红,再装上。这样你的平衡干就不会断了!

这个我还没太注意。。那个平杆下那几处可拿下来??原厂装的我还没下开过。我看看说明书先。呵呵

网友(2008-03-05):
新手来学东西咯```

网友:
尾部猛的晃几下可能是干扰....PPM接收机容易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