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的电机怎么拆开?请指教!

楼主(2008-01-18):
V4的
电机
怎么拆开?请指教!

楼主:
谁知道的说说谢谢

网友A:
把那四个抓撬起拔出就行了吧```````````````

网友A:
哦哦````````
可能是马达的那个盖````上面的那些不知道是不是电阻的东西不是用锡焊再外壳上么?
可能要熔掉那些锡才行`````
四驱改同志```````快来排忧解难哦``````````

网友B:
嘿嘿嘿``````想改马达拉>?
钻孔别太大力哦.免得变形

网友C:
把四个抓用斜口钳撬起,敲装齿轮那头就ok

网友C:
外壳上2个消火花电容焊开

网友A:
对了
搭上问句
齿轮是不是也是直接敲开就行了???

楼主:
我洞搞太大 马达牺牲

网友D:
我是的马达壳是暴力打开的 用嵌子把那四个卡住后盖的东西掰平就行了 基本上我就是连橇代砸的弄下来了
铜齿也是撬修啊来的只要小心就行

网友C:
搞不懂你们怎么要暴力打开?

网友C:
偶能拆的很漂亮。本来就很好拆!

网友A:
LS的
那请问下你是怎么拆金属齿的啊??

网友A:
LS的咋不赐教呐``````````

网友E:
如果是开窗的话不用拆开.

网友A:
肯定要
不拆怎么钻呢`````````````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啊,不拆打孔的办法``````不会是用激光吧```啊哈哈

网友F:
激光,激光!!!!!!
其实铜齿轮非常好拿. 用那种尖嘴钳子,使劲一拔就下来了。很容易。我是拿稍微厚点的平头螺丝刀,一点点用里撬.就出来了。

网友C:
原帖由
J6
于 2008-1-18 19:16 发表
LS的
那请问下你是怎么拆金属齿的啊??
医用镊子夹住轴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