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model进来一下,我的小齿盘怎么是109T的?

楼主(2008-01-18):
因为大齿上下晃动的厉害,今天把大齿盘和小齿盘都换了试试。结果不换不知道,一换就碰上郁闷的问题...

新的小齿盘要比我原来用的小齿盘要小上一圈!如果换上新小齿盘的话,小齿盘根本碰不到同步对转轮,晕死!

拆下用游标卡尺量了尺寸,新小齿盘的直径是64.5mm,而我原来用的小齿盘的直径是66.5mm。大家的小齿盘的直径是多少啊?

楼主:
晕,刚才去数了一下。新的小齿盘是106T的,我原来的小齿盘是109T的....

网友A:
那么对转齿也是不同的,你的WING是以前的货叭,现在的几乎所有450机型都是106:25了,

原来的是109:22.。

网友B:
WING的副齿只开过一种106T的模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绝版了........?

那就要问你手上WING鸡鸡的上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G的副齿只开过一种106T的模具

晕... 那怎么我手上的这个小齿盘是109T的?

这个是我的小齿盘

这个是大齿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问你手上WING鸡鸡的上家了

看来真是要好好的问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对转齿也是不同的,你的WING是以前的货叭,现在的几乎所有450机型都是106:25了,
原来的是109:22.。

109:22和106:25使用下来有什么区别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9:22和106:25使用下来有什么区别没?

区别不明显,109:22配315桨见于450XL,106:25配325桨见SE。

感受到的就是小齿不容易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不明显,109:22配315桨见于450XL,106:25配325桨见SE。
感受到的就是小齿不容易扫了。

109:22的话尾桨的转速应该更快些。锁尾更容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9:22的话尾桨的转速应该更快些。锁尾更容易吧?

差不多的,SE机身重量大,主桨转速提高了。

网友C:
GO,我的是106T的。

网友D:
遇到假冒的WING了?

网友E:
记得YT450SE新出的时候用的就是和450XL一样的小齿盘,就因为电机从KV3200换大到了KV3550的导致了尾桨转速过高,出现了射桨情况,所以YT重新推出了新型齿盘和新型尾驱动齿。
尾桨的转速不一定要很高,够力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假冒的WING了?

WING倒不是假冒的,可能是被上家把小齿盘给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我的是106T的。

看来你们的都没问题,我的估计是被上家换过了。等问问上家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YT450SE新出的时候用的就是和450XL一样的小齿盘,就因为电机从KV3200换大到了KV3550的导致了尾桨转速过高,出现了射桨情况,所以YT重新推出了新型齿盘和新型尾驱动齿。
尾桨的转速不一定要很高,够力就行。

了解~

如果影响不是很明显的话,干脆我就先用109T的吧。懒得换了,呵呵。反正现在锁尾也很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