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提问,关于雷鸟的控制

楼主(2008-01-18):
新手向大家提个问,假如雷鸟4在飞行的时候超过
遥控器
所能控制的范围,是一直飞下去还是马上停飞摔机?

网友A:
乱飞,最综摔机

网友A:
问的可爱。汽车在失控的时候是停下来还是继续跑还是直接撞还是直接翻车?

网友A:
god knows。均有可能

网友B:
马上停飞摔机!因为接收机收不到控发来的信号,电机会立即关闭。你可以做试验:正常开机,加一点油门,不要起飞,然后关闭控电源(相当于超出控制距离),此时电机会停转。

网友C:
乱飞然后\炸机!!!!!!!!!!!!!!!!!!!!!!!!!!!!!!!!!!!!!!!!!!!!!!!!!!!!!!!!!!!

网友D:
螺旋桨不会马上停 舵机马上开始乱跳 导致飞机侧翻 掉到地上

网友E: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