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参加2008的CSAW,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8-01-18):
准备参加2008CSAW.

初步方案如下:
船:Delta Force Vortex

动力配置方案一:即星星方案,飞高540L,2234KV, A123八节,好赢100安电调。高电压低电流方案,造价高,电池寿命长,航行时间长,两分钟左右。电池总重560 克。

动力配置方案二:飞高540L,4096KV, 104200镍氢,星星125安电调。低电压高电流方案,造价低,航行时间短,30秒左右。电池总重600克。

轴架用全仔的。

现在对这两个方案非常犹豫,希望各位指教一下,哪个利更加大,弊更加小。还有没有其他更好方案??

谢了先。星星,各位大虾多给点建议?

网友A:
这个好像有点old,,,不如问问frenk,,,DF的新版虾子,什么时候可以进到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有点old,,,不如问问frenk,,,DF的新版虾子,什么时候可以进到货,哈哈~

到货了我也要一个,不过,那个虾不太好看,估计会比VORTEX快。是下面这个吧?

网友:
第二个方案,电调要换为200A, 4096kv电机工作电流很大,持续估计会在120A以上,125电调容易烧。

网友B:
我的是第二种,不过我更看好第一种,因为效率高点,不过要考虑很多因素,电池组的排列、重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第二种,不过我更看好第一种,因为效率高点,不过要考虑很多因素,电池组的排列、重量等

我也是,大电流会带来很多问题的。广西模友真多!

实在不行,我上6-7SLIPO,30C, 就是不知电池是否受得了.LIPO投资也不小,还不如123。虽然贵一倍,可是寿命,安全大大的。

网友C:
我準備用這台用HACKER F5D電機 A123*4   SCORPION SW-180A電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準備用這台用HACKER F5D電機 A123*4   SCORPION SW-180A電調

好东西,很馋人。哪里产的?多少银子?

网友D:
各位评审团。他要是报名我就列一个名单了。请楼主把你的详细资料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货了我也要一个,不过,那个虾不太好看,估计会比VORTEX快。是下面这个吧?

呵呵~~~~这只小虾只有42cm,要破百可能需要很平静的水域哦。另外他只是由DF代工,所以我还没有引进,在香港的价钱大概600,估计回来的价格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位评审团。他要是报名我就列一个名单了。请楼主把你的详细资料给我。

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报就报吧。反正有一年时间呢,够我学习的了。不过120公里的起点比较高。。。。。。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那个是什麽來歴的虾???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是什麽來歴的虾???

那只是香港THOMAS兄的作品,原版为小木虾一只,稍经改良变成纤维虾并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