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KT板Extra330应该如何搭配电子设备?

楼主(2008-01-18):
刚开始学的新手,本想玩电直的,发现又难又贵,准备转从电固入门。在模拟器(G3.5)里已经能在6级风速下正常起降KT板机和在天上瞎飞乱绕(不是3D),感觉该搞架真机来感受下了,所以准备好了Extra330的图纸和KT板,马上开始做机机。

现在手头有TDF 6C的控和接收,想用2208,KV1000的电机,用12C的11.1v,2200mah电池(为了兼顾电直入门),,3颗辉盛9G舵机,应该配什么电调和浆?这样的配置合适吗?不合适应该如何改进?(越便宜越好,不考虑3D,等偶技术到那个程度时这架机估计早已经千古了)

因为是第一次做JJ,估计重量也不会太轻,所以最好是能适应400G左右的全重。机轮准备DIY,如下图(白色的轴和轮圈用6mm有机板切出,3条幅线用3mm钢丝,外层包覆泡沫加橡胶作为防磨外层,轮外径40mm),会不会重了?

尚请各位DX不吝指教。多谢了。

网友:
机轮要不要都罢了,电机用2212 KV1200左右,15C电,25A电调。

网友:
你现有的设备就可以,配一个18A或者20A电调,1047桨。机轮我感到没必要DIY,买一个才2元钱。

网友A:
楼主可以到云南模型爱好者群来:11598343,我的ID是“单飞”。
浆可以用9050浆,1047大了,电调用25A的,这样以后玩稍大点的飞机就不会浪费了。电池用10C-15C,1000MAH的,2200MAH的电池重了(170克左右),注意要用碳杆加强机翼,舵机可以用9克的辉胜。机轮可以不要,再说有现成的,没必要DIY。祝你早日起飞,有空到群里来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到云南模型爱好者群来:11598343,我的ID是“单飞”。
浆可以用9050浆,1047大了,电调用25A的,这样以后玩稍大点的飞机就不会浪费了。电池用10C-15C,1000MAH的,2200MAH的电池重了(170克左右),注 ...

1000KV值的电机用1047大了吗?25A电调都能带动2217的电机了,难道大小机机用一个电调通吃?那还不如直接上120A电调 绝对可以通吃。

楼主:
这闹鬼的ADSL,断了一天一夜才能连上来......

多谢LS各位XD啦,偶决定买XXD2208,KV1200的电机,配30A电调,用9050浆啦。电池弄块1300mah 15C的,轮子先不要了。

今天花了两个多小时把机身切好了,上两张图:

全部:

副翼斜切:

还行吧?

网友:
做的不错,还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