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V4的控能配别的接收吗?

楼主(2008-01-18):
我有LAMA V4但是这个接受是4合1的
我想问他能不能和别的接受 兼容 那样我就能在别的上用了
要是能的话需要什么条件啊??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LAMA V4但是这个接受是4合1的
我想问他能不能和别的接受 兼容 那样我就能在别的上用了
要是能的话需要什么条件啊??
谢谢了

可以的,只要是FUTABA兼容的接收机,Esky的设备都可以正常使用,不需要别的什么条件,找来接收,插上相应的配对晶体用就行了

楼主:
就这么简单!!!!
那什么PCM PPM AM FM用一样吗?

网友:
好象只能用PPM的接收

楼主:
那只要和Futaba兼容的PPM都能用呗
那摇控距离取决于控啊 还是接收啊?他俩哪个占的多?